[工具下载] 新唐M480 系列特色功能 Trust Boot

楼主(2023-07-14):
深入了解新唐M480系列特色功能Trust Boot,首先,小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M480系列的功能。NuMicro® M480 系列微控制器,基于 Arm® Cortex®-M4F 内核,工作频率高达 192 MHz 时工作电流可低至 130 µA/MHz,RTC 待机电流仅为 500 nA。支持 DSP 指令集且整合浮点单元 (FPU,Floating-Point Unit),闪存容量为 256 KB 及支持 eXecute-Only-Memory (XOM),用以保护程序代码或数据;SRAM 容量为 128 KB,在待机模式下支持全保留 (Retention) 或部分保留,保留 32 KB SRAM 内容只需 10 µA,满足低功耗需求。
    M480提供的 Secure Bootloader 是一段写在特定保护区域内无法被读取和修改的开机程序验证代码。客户在完成产品开发进行代码烧入时,可经由新唐所提供的ICP Tool并选择M480系列,在相关的配置区将Bootloader及安全加密选项勾选起来,并设定好一组验证程序所需要的加密密钥(一次性写入无法被读取),选择要烧入至APROM,LDROM或SPIM区域。
    然而完成上述动作系统在开机时便会从Secure Bootloader位置启动,对存放在APROM、LDROM或是SPIM区域内的程序代码做合法性的验证。在确认代码的合法性后系统才会跳至APROM或LDROM的区域内开始执行程序运行。
    而产品发布后若要进行改版更新及修正错误,此时可透过新唐的Secure ISP Tool选择HSUSBD或UART 1接口,并使用相同的加密密钥对IC进行更新。

网友A(2023-12-17):
啥是Trust Boot?感觉有点像安全方面的东西

网友B:
这种特色功能是为了安全启动的吧

网友C:
感觉M480系列好像就是针对物联网方面的东西

网友D:
这种Trust Boot与普通的自己写的BootLoader有啥区别么?

网友E:
感觉就是对内存有了规划,烧录的时候多了校验吧

网友F:
开机验证代码确实挺好,比较好用

网友G:
这种会被**吗?或者数据截取会有啥问题不?

网友H:
话说,M480的主频这么高呢啊?

网友I:
不错,我也想试试Trust Boot的功能了

网友J:
这功能一般支持的固件大小有要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