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一个软开关机的电路和单片机代码

楼主(2023-07-13):
接下来是代码:
int main(void)
{
    board_init(); // 基本io初始化
    delay_init(); // 延时是必需的

    if(KEY_POW==0)//电源键有触发
    {
     delay_ms(1000);//延时,看情况,定义长短
        if(KEY_POW==0)// 真的是电源键按下了
             POW_ON=1;    // 上电,锁定电源输出
        while(KEY_POW==0) //等待按键松开
        {
            delay_ms(100);//
            BK_KEYPAD=~BK_KEYPAD;//闪灯,表示电源已正常
        }
    }
   //进入工作状态
    RLED=1;
    GLED=0;
    BK_KEYPAD=1;
    while(1)  //大循环
    {

        delay_ms(500);// 工作状态演示
        RLED=~RLED;//工作状态演示
        GLED=~GLED;//工作状态演示‘

        if(KEY_POW==0)//电源键又按下了
      {
        delay_ms(2000);//延时,老规矩,长按关机
           if(KEY_POW==0) // 真的是电源键按下了
             {
              while(KEY_POW==0) //等松开
                {
                    delay_ms(200);//
                 BK_KEYPAD=~BK_KEYPAD;// 闪灯表示进入关机
                }
                 ///此处插入关机工作,比如保存数据之类的///
                /*

               */

                 POW_ON=0;// 最后取消电源锁定,关闭电源
             }
       }
    }

}

网友A:
楼主你的软开关电路是怎么设计的没看到呀

网友B:
楼主Q9用的三极管为什么没用开关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软开关电路是怎么设计的没看到呀

楼主有原理图图片,但是确实没看懂,这个开关电路具体原理

网友D:
确实建议楼主还是具体说明一下功能,这个原理图细节上感觉有问题

网友E:
楼主图片上那个开关时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B:
我又详细确认了一下,楼主这个貌似也不属于软开关,其实就是控制了一下而已,如果是芯片供电的话可能会有BUG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