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例教程] PCA9685实现16路舵机驱动

楼主(2023-07-15):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scl=P2^1;
sbit sda=P2^0;

#define PCA9685_adrr 0x80

#define PCA9685_SUBADR1 0x2
#define PCA9685_SUBADR2 0x3
#define PCA9685_SUBADR3 0x4

#define PCA9685_MODE1 0x0
#define PCA9685_PRESCALE 0xFE

#define LED0_ON_L 0x6
#define LED0_ON_H 0x7
#define LED0_OFF_L 0x8
#define LED0_OFF_H 0x9

#define ALLLED_ON_L 0xFA
#define ALLLED_ON_H 0xFB
#define ALLLED_OFF_L 0xFC
#define ALLLED_OFF_H 0xFD

#define SERVOMIN  90 // this is the 'minimum' pulse length count (out of 4096)
#define SERVOMAX  700 // this is the 'maximum' pulse length count (out of 4096)
#define SERVO000  130 //
#define SERVO180  520 //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48;y>0;y--);
}

void delay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init()
{
    sda=1;
    delayus();
    scl=1;
    delayus();
}

void start()
{
    sda=1;
    delayus();
    scl=1;
    delayus();
    sda=0;
    delayus();
    scl=0;
    delayus();
}

void stop()
{
    sda=0;
    delayus();
    scl=1;
    delayus();
    sda=1;
    delayus();
}

void ACK()
{
    uchar i;
    scl=1;
    delayus();
    while((sda==1)&&(i<255))
                i++;
    scl=0;
    delayus();
}

void write_byte(uchar byte)
{
    uchar i,temp;
    temp=by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us();
                                sda=CY;
                                delayus();
                                scl=1;
                                delayus();
    }
    scl=0;
    delayus();
    sda=1;
    delayus();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j,k;
                scl=0;
                delayus();
                sda=1;
                delayus();
                for(i=0;i<8;i++)
                {
                                delayus();
                                scl=1;
                delayus();
                if(sda==1)
                {
                    j=1;
                }
                else j=0;
                k=(k<< 1)|j;
                scl=0;
                }
                delayus();
                return k;
}

void PCA9685_write(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PCA9685_adrr);
                ACK();
                write_byte(address);
                ACK();
                write_byte(date);
                ACK();
                stop();
}

uchar PCA9685_rea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PCA9685_adrr);
                ACK();
                write_byte(address);
                ACK();
                start();
                write_byte(PCA9685_adrr|0x01);
                ACK();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reset(void)
{
                PCA9685_write(PCA9685_MODE1,0x0);
}

void begin(void)
{
                reset();
}

void setPWMFreq(float freq)
{
                uint prescale,oldmode,newmode;
                float prescaleval;
                freq *= 0.92;  // Correct for overshoot in the frequency setting
                prescaleval = 25000000;
                prescaleval /= 4096;
                prescaleval /= freq;
                prescaleval -= 1;
                prescale = floor(prescaleval + 0.5);

                oldmode = PCA9685_read(PCA9685_MODE1);
                newmode = (oldmode&0x7F) | 0x10; // sleep
                PCA9685_write(PCA9685_MODE1, newmode); // go to sleep
                PCA9685_write(PCA9685_PRESCALE, prescale); // set the prescaler
                PCA9685_write(PCA9685_MODE1, oldmode);
                delayms(2);
                PCA9685_write(PCA9685_MODE1, oldmode | 0xa1);
}

void setPWM(uint num, uint on, uint off)
{
                PCA9685_write(LED0_ON_L+4*num,on);
                PCA9685_write(LED0_ON_H+4*num,on>>8);
                PCA9685_write(LED0_OFF_L+4*num,off);
                PCA9685_write(LED0_OFF_H+4*num,off>>8);
}

void main()
{
                begin();
                setPWMFreq(50);
                                  setPWM(0, 0, 130);//?0?????????
                                                                                                   setPWM(1, 0, 130);//?1?????0??
                                                                                                   setPWM(2, 0, 130);
                                                                                                   setPWM(3, 0,130);
                          delayms(2000);
                          setPWM(0, 0, 210);
                          setPWM(1, 0, 210);
                                                                                                   setPWM(2, 0, 210);
                                                                                                   setPWM(3, 0, 210);
                          delayms(2000);
                while(1)
                {

                }
}

网友A:
16路舵机的驱动?这挺厉害的。

网友B:
PCA9685是可以输出PWM波?

网友C:
IIC通信的,用在哪都方便。

网友D:
sbit scl=P2^1;

sbit sda=P2^0;
这个是IIC通信,楼主这个是模拟的舵机嘛

网友E:
16路和8路驱动起来区别

网友F:
楼主这个多路舵机控制是不是依靠硬件来实现的

网友G:
PCA9685的相关使用说明书有嘛?

网友H:
16路舵机什么情况下能用的到呢

网友I(2023-08-31):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多路舵机控制是不是依靠硬件来实现的

靠硬件来实现

网友J:
通过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脉冲信号来控制舵机转动的角度。

网友K:
在休眠状态下更改频率只能在PCA9685芯片处于休眠状态下进行。

网友L:
PCA9685的驱动程序也需要进行充分的测试和验证,以确保程序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M: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舵机的特性和应用场景,设计合适的数据处理算法,以实现舵机的精确控制。

网友N:
为了提供足够的电流给16个舵机,确保为PCA9685提供足够的电源供应。您可以使用外部电源或稳定的电源模块来为舵机和PCA9685提供适当的电流。

网友O:
PCA9685的时钟源可以选择内部时钟或外部时钟,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时钟源。

网友P:
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和硬件资源,对驱动程序进行优化,提高控制效率和稳定性。例如,减少中断频率、优化硬件资源占用等。

网友Q:
根据舵机型号和应用场景,编写合适的驱动程序。通常包括初始化、启动、停止、读取数据等功能。可以参考PCA9685的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进行开发。

网友R:
PCA9685的输出引脚可以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脉冲信号,用于控制舵机的转动角度。PWM脉冲信号的频率可以通过设置PCA9685的频率寄存器来改变。

网友S:
将PCA9685的输出引脚与相应的舵机信号线连接起来。每个舵机都需要一个独立的PWM信号线连接到PCA9685的输出引脚。

网友T:
PCA9685的使用过程比较复杂,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进行配置和调试

网友U:
通过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脉冲信号来控制舵机的转动的角度。

网友V:
PCA9685芯片具有16个输出引脚,每个引脚可以驱动一个舵机。要控制不同舵机,可以通过改变输出引脚的电平来控制舵机的转动角度。

网友W:
PCA9685可以通过设置PWM频率来控制舵机的运动。根据舵机的规格和要求,选择适当的PWM频率。通常,舵机的标准PWM频率为50Hz。

网友X:
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输出电流。

网友Y:
根据舵机的规格,设置舵机的控制范围。通常,舵机的控制范围为0.5ms到2.5ms。使用PCA9685的输出值以及相关映射函数来设置舵机的角度。

网友Z:
更好地使用PCA9685实现16路舵机驱动。

网友J:
为了保护舵机和PCA9685,建议在电源和信号连接之前先测试和确认电路正确性,并遵循舵机和PCA9685的规格和说明书

网友AA:
硬件可选地址引脚上没有内部上拉电阻,它们必须被拉高或拉低,地址字节的最后一位定义要执行的操作。

网友AB:
使用I2C的16个不同的地址空间,以便通过2个引脚驱动16个舵机。

网友AC:
配置PCA9685引脚的功能。其中,OE(Output Enable)引脚用于启用或禁用所有舵机的输出,可以通过此引脚控制舵机的运动。

网友P:
要使用EXTCLK引脚,该位必须按以下顺序设置,在mode1中设置SLEEP位,这就关闭了内部振荡器,使芯片处于休眠状态;将逻辑1写入MODE1中的SLEEP和EXTCLK位,这样就转换完成了。

网友AD:
波特率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进行设置,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波特率。

网友AE:
在使用PCA9685之前,需要进行初始化操作,包括时钟源选择、波特率设置、输出电流设置等。

网友N:
PCA9685使用I2C总线与主控制器通信。确保正确配置I2C通信参数,包括正确的时序、地址和通信速度等。

网友AF:
需要注意电源电压和电流容量是否满足芯片的要求,否则可能导致芯片损坏。

网友AG:
使用相应的主控制器(如Arduino)编写程序来初始化PCA9685并控制舵机运动。在程序中,您需要设置舵机的初始位置、移动速度和目标角度等。

楼主:
在设计中考虑到了舵机的功率需求。如果需要,您可以使用外部电源或稳压模块来提供适当的电源供应,并确保电源电流能够满足16个舵机的需求。

网友X:
检查舵机和PCA9685的连接是否正确,包括电源线、信号线、地线等。如果使用的是外部电机驱动器,需要确保电源线电压和电流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AH: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16向舵机

网友AI:
16路和8路驱动器之间的差异

网友A:
pca9685的利用进程比较复杂,必要按照详细的利用场景举行设置装备摆设以及调试

网友B(2023-10-07):
楼主的多路伺服控制是通过硬件实现的吗

网友AJ:
通过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脉冲信号来控制伺服器的旋转角度。

网友AK:
智能通信方便在任何地方使用。

网友AL:
pca9685的驱动程序也必要举行充实的测试以及验证,以确保步伐的正确性以及可靠性。

网友AM:
你们有PCA9685的相关使用手册吗?

网友C(2023-12-08):
在睡眠模式下改变频率只能在PCA9685芯片处于睡眠模式时进行。

网友AN:
最好使用PCA9685实现16通道伺服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