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NTC 10K热敏电阻B3950计算表格(温度/阻值)

楼主(2023-07-15):
10KΩ NTC ADC采样计算表格。电路连接:+5V-----上拉电阻------NTC------GND

网友A:
10KΩ NTC ADC采样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网友B:
NTC热敏电阻25度10K,29度8K,60度是多少?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C:
NTC热敏电阻的B值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D:
根据测量得到的电阻值,在温度-电阻特性曲线上找到相应的温度值。找到电阻值最接近的点,并确定其对应的温度。

网友E:
3950温敏电阻数据表怎么计算

网友:
PTC热敏电阻10K是多少度?

网友F:
于NTC 10K热敏电阻的温度-电阻特性是非线性的

网友G:
测量NTC 10K热敏电阻的实际电阻值。可以使用万用表或其他电阻测量仪器进行测量。

网友H:
在高精度的温度测量中,可能需要进行插值计算或使用专门的温度传感器接口芯片来实现更精确的温度测量。

网友I:
使用热敏电阻采集温度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J(2023-08-14):
在使用时需要考虑环境温度的影响。

网友B:
需要考虑到NTC 10K热敏电阻的环境条件、电路补偿和校准等因素

网友K:
热敏电阻的B值怎么计算

网友L:
可以在热敏电阻的规格书、手册或厂商提供的数据表中找到温度-电阻特性曲线。这个曲线通常会给出不同温度下的电阻值。

网友M:
要计算NTC 10K热敏电阻的温度,需要使用其温度-电阻特性曲线和相关的参考数据。

网友N:
根据NTC热敏电阻的公式,可以计算出电阻值R。其中,T为环境温度,Tc为基准温度(一般为25℃),K为热敏电阻的系数。 公式:R = 10000 * (T - Tc) / (Tc * K) 将B3950的参数代入公式,可以得到R的值。

网友L:
NTC热敏电阻的阻值受环境温度的影响较大

网友O:
不同厂家生产的NTC热敏电阻可能具有不同的阻值和温度系数,因此在使用时需要根据具体的产品规格进行选择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