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yolov5 转onnx 在cubeAI进行部署的时候 部署失败 我想一下大佬们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7-14):
AI, ov
第一个我是转onnx时 想把权重文件变小点 就用了半精度 --half,则说17版本不支持半精度 后面则是没有缩小的单精度 但是显示哪里溢出了···· 也不说是哪里、、。。。 到底能不能部署yolov5这种东西啊?? 也没看见几个部署在这上面......................

网友A(2023-09-12):
部署估计是可以,但是咋部署,我也不是很懂,哈哈

网友B:
不知道,不支持就别用半精度呗

网友C:
你换成其他版本,支持半精度的呢?

网友D:
那你溢出了,就改一改存储,或者堆栈这种呗

网友E:
不会玩yolov5,这是干啥的?

网友F:
估计ST的AI这方面还不太成熟吧,不然也不会这么麻烦的部署

网友G:
部署失败可以看看应用手册,看看手册咋说的呢

网友H:
找个FAE吧,这块估计他们能熟悉一些

网友I:
不好说,一般根据电脑配置也有点关系

网友J:
一般是可以部署的啊,你这半精度不是没报错么

网友K:
有没有可能跟中文路径有点关系啊?

网友L(2024-05-12):
试一下取消中文路径看看

网友M(2024-09-21):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N: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O: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P: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

网友Q: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R: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S: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