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无法让 BLE 和 RTC AlarmA 在 STM32WB 上协同工作

楼主(2023-07-14):
使用官方教程生成的BLE应用再添加RTC Alarm A 闹钟功能时钟变慢16倍,

查到把更改#define CFG_RTCCLK_DIVIDER_CONF 值为16后,看上去始终变慢问题恢复了,但闹钟始终不能能进中断,BLE和Alarm不能同时用吗?

RTC的Wake UP定时器已经被BLE占用,还有其他可以实现8个小时左右从Stop2唤醒的低功耗定时器没有?

网友A(2023-09-15):
之前鼓捣沁恒的,好像是因为蓝牙和RTC就有冲突吧

网友B:
这个不知道,最好还是看看手册,开发手册怎么写的

网友C:
你这个估计得用外置的RTC了吧,共用好像不行

网友D:
估计蓝牙和闹钟不能共用吧

网友E:
你仿真跟进去看看呗,看程序那里冲突了

网友F:
你都占用唤醒定时器给蓝牙用了,估计RTC进不去中断了吧

网友G:
我觉得你还是用外置的RTC吧,内置的给蓝牙用比较好

网友H:
闹钟进不来中断是标记没清还是咋地了?

网友I:
能不能共用,建议还是问FAE,看看他们咋解答的

网友J:
好像占用之后就不能用作RTC了吧,我觉得

网友K:
用外置的吧

网友L:
冲突了吧

网友M:
看下手册是不是不能这么用

网友N:
协同工作 BLE 和 RTC 在 STM32WB 上是可能的,但需要仔细的规划和实施。

网友O(2023-10-18):
用外置的RTC吧

网友K:
是不是有冲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