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有关G0 SDK包下载问题

楼主(2023-07-14):
请问各位大佬,现在G0芯片的SDK包在哪里下载呢,我在官网上只看到这个包

网友A:
www.st.com/stm32 搜索 STM32CubeG0 然后下载。

网友B:
有cubeMX的话直接里面下载打开就行

网友C:
官网搜这个芯片型号就行了

网友D:
这个就是SDK包吧

网友E(2023-10-26):
到官网搜这个芯片型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