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WB55RG进行FUS更新后,无法连接上STM32CubeProg

楼主(2023-07-14):
WB55RG进行FUS更新后,无法连接上STM32CubeProg

网友A(2023-08-18):
你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B:
估计是你的固件更新错了吧,你用ISP的方式重新刷一下吧

网友C:
这个WB55好像如果固件不对的话,属实就刷成砖了

网友D:
之前刷过WB55,好像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E:
这个建议还是用蓝牙的模块吧,别用ST的这种SOC

网友F:
无法链接的话,需要重新下载固件才行吧

网友G:
这个无法链接之后可能就不好用了吧

网友H:
你用jlink或者STlink是否能连接上啊?

网友I:
你更新的FUS那个版本?

网友J:
可能需要断电或者重新连接一下试试,估计能好使

网友K:
是固件的问题吗?

网友L(2023-10-21):
可能是固件更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