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源切换电路问题

楼主(2023-07-14):
路原理图如下
仿真截图如下

问题描述:
仿真中,当开关没有按下时,Q4应该导通,Q1和Q5应该不导通,但实际情况却是相反的,Q4没有导通,至少没有走沟道,而是走了体二极管,不然不会有0.6V的压降,测试实际电路也是这个情况。很奇怪,Q1没有导通条件啊,栅极被R3下拉,源极接的地,然后Q5也导通不了,栅极被R1上拉了,因为Q4那边不管从体二极管还是沟道走,在Q4的源极都有个电源,所以现在就很迷,按道理这个电路是可以实现效果的,像是什么寄生电容没放电回路,我几个GS间加过20K这样的电阻也没效果,特别是,我只测试V2的电源效果,仿真开始开关就是断开的情况下,就出现这种情况,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R3并联个电容

也没有用,0.1、1、10uF试了下都没有影响

网友B:
Q2\Q4你看像不像可控硅,导通后就形成正馈,VBUS输入断开时只要输出还有电那它们就一直导通.

@begseeder :如同可控硅存在误触发,GS\GD都有电容,当电源突然上电时DS电压升高,GD电容会使GS产生电压让MOS管导通.所以lfc315说R3并联个电容是有好处的.
@begseeder :可能的原因:1是MOS管仿真模型有问题,可以换一种试试。2是R3可以逐步降低阻值试试。
在仿真过程中,我开关并没有闭合过,也就是VBUS从没有输入过,只单纯用另一个固定的电源,一上电就是这种情况
你跟他说可控硅,这不是为难他么

网友A:
板凳说得对,网上好多文章的电路都是没有实践过的。
应该利用5V与电池的压差来判断切换。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155492-1-1.html

大哥,我在你这个贴子下回复了一下疑惑的地方,抽空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C:
不管电路的其它部分是否正确,Q4永-远不会导通的。S1没按下的时候Q4栅极接地,Q4不导通;S1按下后,按照原始的设计意图,Q5会导通,此时点4和点5的电位相等,Q4依然不导通。

抄别人电路,自己也要分析一下是否正确,是否适合自己用,抄作业抄习惯了,抄错了不过就是一个叉,但抄设计抄错了,可不只是一个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电路的其它部分是否正确,Q4永-远不会导通的。S1没按下的时候Q4栅极接地,Q4不导通;S1按下后,按照原 ...

Q4***不会导通??VBUS只要有电压,Q4的VGS就满足导通条件啊。。

刚才打字错了,是DS对换
你电路中Q4的GS对换电路就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155492-1-1.html

我找到你这个贴子及楼主电路的出处了,请看原文:

https://www.edn.com/oring-low-voltage-sources-simply-and-cheaply-on-3-3v-microcontroller-boards/

网友C:
引用 楼主:
Q4***不会导通??VBUS只要有电压,Q4的VGS就满足导通条件啊。。

看一下8楼的链接吧,你这个电路的原始出处

楼下的图是原始设计,感觉T1的DS应该对换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155492-1-1.html

附图是原始设计,跟楼主的相同,但是根据描述,感觉T1的DS应该对换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8楼的链接吧,你这个电路的原始出处

就算是原文也是同样的原理啊,
If the primary power supply (Vin1) is present, the N-channel MOSFET transistor T3 is ON, which pulls down the gate of the P-channel MOSFET T2 and turns T2 ON.Transistor T1 sees as its gate-to-source voltage (Vgs) the drain-to-source voltage (Vds) of T2, which is only tens of mV. So, T1 is OFF and the external supply path (Vin2) is open.这个相当于我开关按下时的情况
in the case of an intermittent Vin1 blackout, T3 turns OFF because its gate is pulled down through R1, which turns T1 ON. The transistor T2 is turned OFF as its gate is pulled up thru R2 (Vgs of T2 is almost null).这个就是我开关断开时的情况
按这个说法应该是能实现的啊,关键我现在实现不了啊,原理图一样啊,只不过是MOS型号有差异而已,但不影响原理分析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算是原文也是同样的原理啊,
If the primary power supply (Vin1) is present, the N-channel MOSFET  ...

原图有错,T1的DS要对换。
in the case of an intermittent Vin1 blackout, T3 turns OFF because its gate is pulled down through R1, which turns T1 ON. The transistor T2 is turned OFF as its gate is pulled up thru R2 (Vgs of T2 is almost null).

要满足这句话,T1要导通,DS要对换

但是按道理,就算DS不调换,当VIN1不接时,VIN2通过T1的体二极管到源极,然后栅极被R1下拉了,照样能正常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图是原始设计,跟楼主的相同,但是根据描述,感觉T1的DS应该对换才对

调换后,一个很离谱的现象,就是原图中的T1 D-S调换,然后T1就出现1.62V的压降,很迷,按道理Vs接外部电源,栅极下拉了,直接T1导通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换后,一个很离谱的现象,就是原图中的T1 D-S调换,然后T1就出现1.62V的压降,很迷,按道理Vs接外部电 ...

这应该是MOS管没有完全导通的缘故,Vgs太大,换个开启电压小的MOS管,或者把仿真的电源电压调高试试。仿真的时候,你可能随便在库里找了一个MOS管,这个MOS管的开启电压比较高。仿真通过后,实际电路所用的MOS管。开启电压一定要低,以确保完全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MOS管没有完全导通的缘故,Vgs太大,换个开启电压小的MOS管,或者把仿真的电源电压调高试试。仿真 ...

很奇怪,我两个电源都5V,总有这个压降,但是当我降到2V时,就正常了,但是我看了BSH202的手册,VGS导通电压为-1.9V,没道理我VGS=-5V时候没导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换后,一个很离谱的现象,就是原图中的T1 D-S调换,然后T1就出现1.62V的压降,很迷,按道理Vs接外部电 ...

实际使用的MOS管,下面这个参数一定要小一点,确保在最坏情况下,MOS管也能够完全导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奇怪,我两个电源都5V,总有这个压降,但是当我降到2V时,就正常了,但是我看了BSH202的手册,VGS导通 ...

你重新做一个仿真,单独仿真这个MOS管,看看啥状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奇怪,我两个电源都5V,总有这个压降,但是当我降到2V时,就正常了,但是我看了BSH202的手册,VGS导通 ...

看你前面的仿真截图,PR4不是0V,PR1是微伏级的,2N2007导通了。你换一个MOS管的仿真模型试试。

对,这就是疑惑的地方,我开关没闭合,2N2007就没条件导通,他栅极被下拉了,,但诡异的就是只有他导通,才能解释我仿真的异常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重新做一个仿真,单独仿真这个MOS管,看看啥状况。

我DS正反都是可以的,然后测试Vgs>=1.4V,基本就可以正常导通了

下面那个图,应该是电源一开始从体二极管过,到达S极,使Q1达到导通条件,即Vgs(on),而后沟道生成,走的沟道了,所以没有在二极管上产生压降,我换了其他的模型也是这样的
上面那个图没问题,下面的图二极管压降都没有了,这个模型有问题,你换个其它型号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DS正反都是可以的,然后测试Vgs>=1.4V,基本就可以正常导通了

这二个图我想通了,都正确。
上面的图是通常的工作状态,Vs=12V,Vg=0V,MOS管导通
下面的图,起初二极管导通,此时Vs电压为11.4V,而Vg=0V,还是低于Vs,所以MOS管又导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DS正反都是可以的,然后测试Vgs>=1.4V,基本就可以正常导通了

最前面的仿真截图,2N7002是导通的,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C:
今天下午有空,对原电路做了仿真,发现电路不能正常工作的根本原因是原电路的T2T3构成了可控硅,R2上的漏电流触发了可控硅的正反馈。我修改了电路,仿真结果一切正常。请看截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今天下午有空,对原电路做了仿真,发现电路不能正常工作的根本原因是原电路的T2T3构成了可控硅,R2上的漏电 ...

我又做了几次仿真,发现只要去掉M1,电路又回到先前的状态,添加了M1,就一切正常,感觉M2和M4的栅极不能直接连在一起但是M1和M3的栅极却能够直接相连(去掉R2不影响电路工作)
另外,在对原电路仿真的过程中,断开原电路T1的栅极,T2T3组成的可控硅不会被触发,说明T1的栅极对电路的影响很大。

注意:对楼上的电路而言
1. 电路的主电源是V2;
2. V1的电压必须小于等于V2,否则会烧M2。

网友C:
原电路和楼上的电路在接通主电源后会自锁且无法退出,我加了一个二极管,在拿掉主电源后候阻断了自锁回路,与原电路的差别就是主电源输出时会下降一个二极管电压,这偏离了原设计0压降的目标。

在原电路的基础上增加了二极管后,原先不正常的情况也一同消失了,电路工作一切正常。

下图中Prime曲线是主电源的,下降缓慢的原因是MOS管的结电容(但对输出没有影响),将R6改成1K时曲线会变陡峭。曲线Out是输出端的电压,可以看出主电源接通的时候,输出端电压下降0.6V左右。

网友B:
楼主,若其中一路有压降,不如用这个最简单的电路,二极管为肖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