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风扇防倾倒开关原理是什么,如何实现断电保护功能

楼主(2023-07-14):
防倾倒开关是一种用于保护风扇安全运行的装置。其原理是通过感应风扇的倾斜角度来判断是否发生倾倒,并在倾倒时自动切断电源,实现断电保护。
具体实现方式如下:在风扇的底座或底部安装一个倾倒开关。光电倾倒开关内置红外发光二极管和光敏接收器。 非倾倒状态时,内置滚珠处于发射管与接收管中间,光路截至,输出低电压状态。 倾倒状态时,发射管与接收器导通,输出高电压状态。
这种倾倒开关的设计可以有效地防止风扇在倾倒时继续运行,避免可能的安全隐患。用户只需将风扇放置在平稳的表面上,确保风扇保持直立状态,即可保证风扇的正常运行和使用安全。
采用水平安装、垂直安装、倒装安装方式,多应用于油汀机、暖风机、电风扇、净水器、空气净化器、立式空调、充电桩、健身运动器械等设备。
总之,风扇防倾倒开关通过感应风扇的倾斜角度来实现断电保护。一旦风扇发生倾斜,开关会自动切断电源供应,确保风扇的安全运行。

网友A(点评):
见过使用压力行程开关的,也见过水银继电器的。

网友B(点评):
卖骨灰盒的推荐大家去火葬

网友C:
老式风扇最简单的防跌倒设计就是底盘有个突出来的开关,直接控制电源回路的通断。

网友D:
我家的风扇都不摇摆了,好难修,很多东西知道原理和修法,但是就是修不好

                   tyw  注

网友E:
这么复杂。  原来的好简单,就是一颗金属珠子,两个接触片,倾倒了,珠子滚动不接触就断电了。

网友F:
底下有个弹簧。
貌似水印开关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