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如何利用SMBUS/I2C读取USB253x UUID信息

楼主(2023-07-14):
在SOC_CFG阶段,直接在配置寄存器地址4806h(4800h+偏移06h)处读取USB2534(SMBUS从机地址0x2D)0x10字节。
UUID 的长度为 16 字节。

EVB-USB2534与Total Phase Aardvark串行接口测试工具配合使用,Aardvark脚本如下:
<!--Attach with SMBus Active -->
<i2c_write addr="0x2d" count="7" radix="16" nostop="0">00 00 04 01 10 48 06</i2c_write>
<i2c_write addr="0x2d" count="3" radix="16" nostop="0">99 37 00</i2c_write>
<i2c_write addr="0x2d" count="7" radix="16" nostop="0">00 04</i2c_write>
<i2c_read addr="0x2d" count="17"/>
</aardvark>

USB2534 EVB返回的数据为: 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E 8D 7C B1 66
第一个字节为80h, 接下来的16字节为UUID.
例如,UUID读取: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E 8D 7C B1 66

网友A(2023-10-24):
这个不错啊,可以做个诱骗器了

网友B:
话说,这USB253x UUID信息有啥用么

网友C:
有针对USB253x的其他读取和调试资料么

网友D:
这芯片是不是可以支持PD诱骗之类的啊?

网友E:
感觉这种资料还是比较好用的,可以知道芯片的配置之类的

网友F:
要是获取其他配置怎么发送啊?

网友G:
这种就是用I2C读取芯片的UUID是吧

网友H:
看着还挺好玩,不过这Aardvark脚本杂用啊?

网友I:
其实用I2C转USB的模块,也可以直接读取是吧

网友J:
我看这个Aardvark脚本挺好,楼主要是能出一期这个也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USB253x UUID信息有啥用么

帮助确认两个USB2.0 Portion和USB3.0 Portion是不是同一个Hu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针对USB253x的其他读取和调试资料么

感兴趣可以下载资料看看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product/USB2534

网友K:
诱骗器是怎么工作的啊

网友L:
读取相应的地址就可以吧

网友M:
有没有诱骗器的资料啊

网友N:
诱骗器有好多开源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O:
有没有诱骗器代码参考啊

网友P(2023-11-23):
这个uuid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Q(2025-10-20):
利用 SMBUS/I2C 读取 USB253x 的 UUID 信息:先确认芯片 I2C 地址(通常 0x2C),通过 I2C 控制器发送读命令;按数据手册找到 UUID 存储寄存器地址(如 0x90-0x9F);逐字节读取该地址段数据,组合成完整 UUID;操作时确保 I2C 总线时序正确,可借助 i2c-tools 工具(i2cget)或编程实现,验证读取值与芯片标识匹配。

网友R:
利用 SMBus/I2C 读取 USB253x 的 UUID:先通过 I2C 配置芯片进入 I2C 模式,确定设备地址(默认 0x2C)。发送 UUID 寄存器地址(如 0x10-0x1F),读取连续 16 字节数据。需注意时序,确保 SCL/SDA 线拉电阻合适,通信速率匹配(建议 100kHz),数据读取后按手册格式拼接得到 UUID。

网友S:
通过 SMBUS/I2C 读取 USB253x 的 UUID 信息:先确定芯片 I2C 地址(默认 0x2C/0x2D),用 I2C 工具(如 i2cget)或 MCU 发起通信。按数据手册找到 UUID 存储寄存器(通常起始地址 0x10),连续读取 16 字节(UUID 共 128 位),拼接字节数据即得 UUID。注意时序匹配,确保通信速率兼容(建议 100kHz)。

网友S:
利用 SMBUS/I2C 读取 USB253x 的 UUID:先确定芯片 I2C 地址(默认 0x2C/0x2D),通过 I2C 工具(如 i2c-tools)或 MCU 发起通信。找到 UUID 存储寄存器起始地址(通常 0x10),连续读取 16 字节(128 位),拼接字节即为 UUID。注意通信速率(建议 100kHz)及时序,操作前确认芯片已上电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