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如何理解PCB布线的3W规则?

楼主(2023-07-14):
如何理解PCB布线的3W规则?
PCB布线的3W原则是指“Wiring、Worship、Waste”,即连线、供电和浪费三个方面。

连线(Wiring)是指电路板上的信号传输线路,包括信号线、功率线、地线等。PCB布线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信号传输路线的长度应该尽量短,这可以减少信号干扰和传输误差。

2、信号传输路线的宽度和距离应该合理选择,以保证信号的稳定传输。

3、信号线和电源线应该相互分离,以避免电源噪声对信号传输的影响。

4、信号线和地线应该相互分离,以避免地线噪声对信号传输的影响。

5、信号传输路线的布局应该避免交叉和环形,以减少信号干扰和传输误差。

供电(Worship)是指电路板上的电源线路,包括电源输入、电源滤波、电源分配等。

PCB布线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电源输入应该尽量集中在电路板的一个位置,以便进行电源滤波。

2、电源滤波电容应该尽量靠近电源引脚,以提高滤波效果。

3、电源分配应该尽量平衡,以避免电源噪声和过载问题。

4、电源分配和信号线应该相互分离,以避免电源噪声对信号传输的影响。

5、电源线和地线应该相互分离,以避免地线噪声对电源的影响。

浪费(Waste)则是指电路板上的空间浪费问题,包括板子大小、器件布局、线路走向等。

在进行PCB布局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电路板的大小应该尽量小,以减少材料成本和布局的复杂度。

2、器件的布局应该合理,以尽可能减少连线的长度和复杂度。

3、器件之间的距离应该合理,以避免信号干扰和传输误差。

4、线路的走向应该简单直接,以减少信号干扰和传输误差。

5、空间的利用应该充分,以避免板子上出现大面积的空白区域。

xch
3W 规则是谁发明的3个名词? 不是间距等于线宽3倍规则吗?

网友A:
实际情况是用不上3w的

网友B:
都是经验分享,学习了解一下。

网友C:
非常贴合实战啊,赞个,只不过,“Worship”没有功率的意思啊,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D:
很好啊,很详细,下载备用

网友E:
高频信号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