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1. 用Printf打印输出

楼主(2023-07-14):
#申请原创# #申请开发板#   @21小跑堂 @21ic小喇叭
一,板卡简介:
        APM32F407  Tiny Board搭载一颗基于Arm® Cortex®-M4F内核的32位工业级高性能APM32F407 MCU,工作主频168MHz,Flash 1MB,SRAM 192+4KB;该Tiny板配备使用说明书、原理图、SDK等,可协助开发者快速上手,支持实时系统Free RTOS和RT-Thread,可使用的开发工具包含Keil MDK-ARM、IAR Embedded Workbench、Visual Studio Code、Eclipse。

    二, 背景
     printf和scanf是学习C语言是首先会接触的内容。在单片机上也可以使用这两个函数实现打印功能,需要结合串口实现,也需要IDE支持,不同的IDE实现scanf接收和printf打印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本文将讲解如何使用KEIL实现printf和scanf。
首先是确定串口连接,下载APM407的数据手册,可以看到USART1连接到了PA9(TX)和PA10(RX)上,正好官方提供的例程也是使用的USART1,所以将官方例程直接拿过来修改完成我们需要的功能即可。

     三,问题原因
     在 IAR 9.30.xx 的 IAR 对 printf 重定向有了新的要求,导致 IAR 9.30.xx 及以上的版本无法运行含有 printf 功能的例程。
IAR 9.30.xx 的 printf 重定向重定向的详细内容我这里给出参考操作。

    四,操作步骤
在源码目录下,新建 write.c 文件用于存放我们重定向的代码;
打开需要重定向的工程,在工程中添加我们刚刚新建的 write.c ;编辑“write.c”文件,添加重定向代码。代码内容如下,需要根据 UART 设置修改相关函数。

#include "printf.h"

#if defined (__CC_ARM) || (defined(__ARMCC_VERSION) && (__ARMCC_VERSION >= 6010050))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edirect C Library function printf to serial port.
*              After Redirection, you can use printf function.
* @param       ch: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param       *f:  pointer to a FILE that can recording all information
*              needed to control a stream
* @retval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note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send a byte of data to the serial port */
    UartX_Put_Char(DEBUG_USART, (uint8_t)ch);
    return (ch);
}

#elif defined (__GNUC__)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edirect C Library function printf to serial port.
*              After Redirection, you can use printf function.
*
* @param       ch: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 @retval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 @note
*/
int __io_putchar(int ch)
{
    /* send a byte of data to the serial port */
    UartX_Put_Char(DEBUG_USART, ch);
    return ch;
}

int 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
    int i;
    for (i = 0; i < len; i++)
    {
        __io_putchar(*ptr++);
    }
    return len;
}

#elif defined (__ICCARM__)   /*For IAR */

#include <LowLevelIOInterface.h>

#pragma module_name = "?__write"

int MyLowLevelPutchar(int x)
{
        UartX_Put_Char(DEBUG_USART, (uint8_t)x);
    return x;
}

/*
* If the __write implementation uses internal buffering, uncomment
* the following line to ensure that we are called with "buffer" as 0
* (i.e. flush) when the application terminates.
*/

size_t __write(int handle, const unsigned char *buffer, size_t size)
{
  /* Remove the #if #endif pair to enable the implementation */
#if 1

  size_t nChars = 0;

  if (buffer == 0)
  {
    /*
     * This means that we should flush internal buffers.  Since we
     * don't we just return.  (Remember, "handle" == -1 means that all
     * handles should be flushed.)
     */
    return 0;
  }

  /* This template only writes to "standard out" and "standard err",
   * for all other file handles it returns failure. */
  if (handle != _LLIO_STDOUT && handle != _LLIO_STDERR)
  {
    return _LLIO_ERROR;
  }

  for (/* Empty */; size != 0; --size)
  {
    if (MyLowLevelPutchar(*buffer++) < 0)
    {
      return _LLIO_ERROR;
    }

    ++nChars;
  }

  return nChars;

#else

  /* Always return error code when implementation is disabled. */
  return _LLIO_ERROR;

#endif

}

#else

#warning Not supported compiler type

#endif

最后,看一下演示效果吧:

楼主:
很奇怪,图附不上去,来来回回折腾我5次了,哎

楼主:
再试试看:

楼主:
右键粘贴的图,导致发帖失败,BUG

网友A:
这种数据输出的速度收到通讯方式的限制吗

网友B:
打印的时候可以将时间戳打印出来吗

网友C:
printf 重定向的新的要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的时候可以将时间戳打印出来吗

可以,但是需要移植一个开源库easylogger

网友D:
如果附图上不去的话  可以打包发送附件吧

网友E:
for循环中变量的自减会不会出问题  数据类型是什么

网友F:
这个型号的单片机和st的f407可以兼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