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有arduino的固件吗?

楼主(2023-07-14):
arduino的库实在方便,想用arduino开发

网友A:
arduino的库一般都是基于常见的开发板。

网友B:
Arduino主要是以开发板平台的方式添加对芯片厂商的支持,看一下Arduino支持的平台列表就知道了。

网友C:
看下arduino的支持说明

网友D:
对的,都是这么说

网友E:
是啊,arduino算是一个不需要重复造轮子的生态了

网友F:
用呗,不过不知道GD有没有响应的BootLoader

网友G:
可以试试,我觉得arduino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H:
应该没有GD的固件吧

网友I:
这个得去官网去看看,一般有支持的厂家

网友J:
为啥不用ST的呢?ST不是也支持arduino了么

网友K:
属实arduino是方便的

网友L:
它这个库的封装层数太深了,感觉有些bug的话,都不好找

网友M:
可以用吧,只要有arduino的ISP固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