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用内部晶振时,外部晶振的引脚应该怎么处理啊?

楼主(2023-07-14):
是接地还是设置成浮空输入啊?

网友A:
不需要使用到晶振引脚就可以不用管,需要当IO口使用的话,就可以复用成普通IO。

网友B:
外部晶振的引脚什么都不用连接吧

网友C:
不需要进行设置 使用默认的就可以

网友D:
是不是需要吧不用的外部晶振的引脚接地啊

网友E:
如果确定肯定不使用外部晶振 那这个引脚可以用作其他用途吗

网友F:
好像专用的外部晶振引脚是不能用作其他用途的

网友G:
如果不接地处理的话 会不会引入额外的干扰呢

网友H(2023-08-14):
不需要额外处理。有需要可以用作复用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