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dspic33ck单电阻采样

楼主(2023-07-15):
在做单电阻采样时,将触发采样时刻用Gpio输出,使用开环查看电流采样效果,发现:采样位于震荡电流区间时电流波形比位于平稳区间时的效果更好,感觉很奇怪,是触发采样和开始采样有时间延迟吗????**各位大神能给解疑,谢谢!!!
另外采样处发现每次都有一个小凹坑,不清楚这个是不是正常情况,还是运放输出能力不太够。

网友A:
给你指一条明路,在zhihu平台上提问,与mos管相关,adc采样是需要在合适的采样窗口的,特别是单电阻采样,采样窗口本来就窄,采样也是有延迟的

网友B(2025-06-26):
需在短时间窗内精确捕捉相电流,对 ADC 采样时序要求极高;需处理 PWM 死区效应及开关噪声干扰;还需复杂算法重构三相电流。

网友C:
也有可能是算法未补偿死区效应

网友D(2025-09-22):
dsPIC33CK 单电阻采样是在三相逆变器下桥臂公共端串联一个采样电阻,通过检测该电阻电压获取相电流。利用 PWM 死区时间,在特定开关状态下采集电阻电压,经 ADC 转换和算法重构三相电流。此方案简化硬件、降低成本,需精准同步 PWM 与采样时序,补偿延迟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