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有个NXP芯片 已得到BIN文件。高人反汇编。重酬

楼主(2023-07-15):
有个NXP芯片 已得到BIN文件。高人反汇编。重酬

29705624扣扣

求大神看一眼。只要里面的算法部分。

网友A(点评):
组织盗窃团伙

网友B:
多重酬  10W?50W?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重酬  10W?50W?

抹掉三个零差不多,大概率分文拿不到

网友D:
这个帖子就应该删帖处理

网友E:
不要搞这种东西。花钱买不就行了

网友F:
哈哈,像我们这帮做汇编的老人已经很少了。
如果人家的有bug,还在不停的迭代下一个版本,你抄过来又有什么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哈哈,像我们这帮做汇编的老人已经很少了。
如果人家的有bug,还在不停的迭代下一个版本,你抄过来又有什么 ...

有用,可以向老板交差,至于汇编好不好改功能不重要
有新版本大不了,再开盖提取一次BIN文件

网友H:
自己写呗,反正就那些应用。慢慢优化

网友I(2024-02-09):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J: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K:
并且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

网友L:
开模的话,模具不会塌踏。。

网友M:
就导通接地放掉

网友N:
需要靠近在外部添加一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O:
ESD电压通过接地放掉

网友P:
电阻消耗过电压的能量

网友Q: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