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脚电感的电感量问题

楼主(2023-07-15):
电桥测试,得到一组非常奇怪的电感量,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A:
不奇怪,正常的,电感是和匝数平方成正比,L=n2/Rm   , Rm为磁阻,n为匝数

网友B:
看看电桥有没有频率选项

楼主:
100Hz-200KHz,1V-2V, 结果都一样

网友C:
这是有互感的串联,不是简单的电感量加法。还有互感M. 百度一下。

网友D:
匝数增加一倍,感量增加平方倍,好像对得上啊

网友E:
电感不是简单的加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Hz-200KHz,1V-2V, 结果都一样

我都忘了,楼上都说得对,这不是两个电感串联,而是同一个磁芯,匝数变为2倍,电感量则是2的平方倍也就是4倍的关系,是正常的.

楼主:
真是,以为是做加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奇怪,正常的,电感是和匝数平方成正比,L=n/R   , R为磁阻,n为匝数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已经晕头转向了好几天,你让我如获新生。为了表示感激之情,我想从全世界最美的地方寄一张明信片给你,但是我已经辞职了,所以你只能收到明信片的心里感受。总之,谢谢你帮我解决问题,你就像顶级大厨做出的完美料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