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自己画的板,一直识别不到芯片

楼主(2023-07-15):
工作需要做一个蓝牙的小项目,自己先买了几个样品模块,做了功能验证还不错。千然后就开始画板打样。同事先画了一版,打样回来下载不了程序,识别不到芯片,然后我自己又画了一版,芯片最小系统是根据官方的开发板画的。
我自己画的打样回来,依然下载不了程序,也是识别不到芯片。主晶振用示波器看了,振动频率正常,芯片也焊了两块板子了,不太可能没焊好。原理图对了一遍又一遍实在找不到问题。
大家帮忙看看,原理图或PCB布局有问题吗?对了电阻、电容和电感用的是0603封装的。

原理图

原理图

实物图

实物图

仿真图

仿真图

自己画的板子,识别不了芯片

自己画的板子,识别不了芯片

验证时买的模块,识别正常

验证时买的模块,识别正常

网友A:
先量电源,地,复位脚

楼主(点评):
非常感谢,问题找到了,最后竟然是SWD下载口线序弄错了...

网友B:
是的,先量电源,地,复位脚,我上次画了一个板子就是RST有问题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找到问题就好,我之前是没有焊接按键正常,加上按键就fail,发现是复位通过按键直接接地

网友C:
参考DEMO板资料

楼主:
非常感谢,问题找到了,最后竟然是SWD下载口线序弄错了

网友D:
这么难发现的bug都被楼主找到了啊!

P.S. 话说楼主这两天掉了多少头发啊

网友E:
可以提供技术支持,17722508231

网友F:
找到问题就解决了90%

网友G:
检查一下是不是电路上有虚焊的现象

网友H:
诶呀 这个可真是粗心导致的 最好不要犯这个错误

网友I:
嗯基本上下载不了程序就是那几个问题引起的 好搞定

网友J:
先测量一下板子上的电源、时钟是否正常,确认MCU基本工作条件没有问题。

网友K:
额 我想起来我之前划过一个电路吧 就说什么也烧写不成功

网友L:
自己画电路板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检查

网友M:
自己画电路板  如果都没有画错 但是下载不了程序一般都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N:
我之前是没有焊接按键正常

网友O:
加上按键就fail,发现是复位通过按键直接接地

网友P:
SWD下载口线序弄错了?

网友Q:
这么难发现的bug都被楼主找到了啊!

网友Q:
话说楼主这两天掉了多少头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