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 RTC每分钟都会进中断

楼主(2023-07-15):
  • 使用GD32E230F8的RTC Alarm例程时(闹钟中断),无论将Alarm中断时间设置什么时候,都是一分钟中断一次,比如当前时间14:15:23,设置Alarm时间14:17:10.他就会每分钟的10秒时进入中断。请问怎么解决?

                           tyw  注

网友A(点评):
去下了啃

网友B(2023-10-23):
可以把你的代码看看不?

网友C:
你先梳理一下RTC这块的吧,我觉得应该是你的条件没判断好

网友D:
我觉得是你设置的问题吧,要不然也不会这么样子的

网友E:
你把中断条件调整一下呢?

网友F:
这不都是获取一下时钟之后对比么,你可以改一下对比的参数啊,比如之前是10,现在改成60

网友G:
没直接用过内部的闹钟功能,感觉闹钟不如用外置的RTC

网友H:
这么有意思的吗,一般也不能十秒就进入到中断啊

网友I:
你可以这样,进入到中断之后做个条件判断,比如进入到中断6次不就是1分钟了么,然后就触发你的应用就好了

网友J:
这个是不是最低条件就是10秒一触发啊?

网友K:
用个循环就应该解决了吧,再配合一个全局变量估计就可以

网友L(2024-07-02):

你是怎么弄的正需要这样的效果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