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07 st-link v2的正确使用

楼主(2023-07-15):
之前一直在用串口下载,比较麻烦。在淘宝上看到10多块的ST-LINK/V2下载器,小巧,接线少,还可以在线调试。但是到货后使用却一直连不上,或者已经连上了,但下载时弹出连接错误,如:

找了许久才解决,就有了这篇避坑帖子。

楼主:
一、安装ST-LINK/V2
官网下载ST-LINK/V2 - STM8和STM32的ST-LINK/V2在线调试器/编程器 - STMicroelectronics

或者使用百度网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lzss6pONifVUGTPtRnzAw
提取码:776m

下好文件安装好即可

楼主:
二、使用步骤
接线 (注意RST也要接上)

ST-LINK/V2              stm32单片机
    3.3V ---------------- 3.3v
    Gnd  ---------------- Gnd
    SWCLK ---------------PA14/TCK/SWCLK
    SWDIO ---------------PA13/TMS/SWDIO
    RST  ----------------15引脚/RST

楼主:
以我手上的开发板为例:

楼主:
查看原理图

楼主:
查找RST PA13 PA14 对应接线

楼主:
配置
这里直接照正点原子探索者STM32F407-ST_Link的设置即可,不需要有什么额外设置

楼主:
下载程序
接线和配置完成,点击Load,稍等片刻,看到底部Verify OK的字眼,就程序下载就OK了!

楼主:
总结
说到底,大家注意接线完全就好了。很多教程里只说了SWDIO与SWCLK,应该是有些商家下载器有区别,没说RTS,注意。那么RST有什么用呢,我目前认为是与对应芯片复位启动有关。当然有人知道的话可以评论,一起学习。

网友A:
怎么判断是V2V3啊?

网友B:
RST引脚是必须接的吗?

网友C:
尽量不加RST,多一个引脚就多占用一点地方,而且RST拉线太长不是好事

网友D(2023-12-29):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E: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F: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G: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H: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I: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J: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