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驱动TM1809源程序

楼主(2023-07-15):
#include<intrins.h>                                 //移位函数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替换,方便书写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替换,方便书写

sbit DIO=P3^3;                                  //数据输出引脚声明

uchar bdata LED_DAT;                         //可位操作的数据发送暂存变量声明
sbit bit0=LED_DAT^0;                         //被发送的数据各位定义
sbit bit1=LED_DAT^1;
sbit bit2=LED_DAT^2;
sbit bit3=LED_DAT^3;
sbit bit4=LED_DAT^4;
sbit bit5=LED_DAT^5;
sbit bit6=LED_DAT^6;
sbit bit7=LED_DAT^7;

uint j;                                                         //时间控制全局变量声明
uchar RR,GG,BB;                                         //RGB灰度值全局变量声明

void h_dat0();                                         //数码BIT0
void h_dat1();                                         //数码BIT1
void fs_rgbdat();                                 //发送RGB灰度数据

void red_jl();                                         //红色渐亮
void red_jm();                                         //红色渐灭
void green_jl();                                 //绿色渐亮
void green_jm();                                 //绿色渐灭
void blue_jl();                                         //蓝色渐亮
void blue_jm();                                         //蓝色渐灭
void white_jl();                                 //白色渐亮
void white_jm();                                 //白色渐灭
void delay_1ms(uint z);                         //延时函数声明
//*****************************主程序开始*****************************//
void main()
{
    while(1)
    {
        RR=0; GG=0; BB=0;
        fs_rgbdat();                                 //发送RGB灰度数据
        DIO=0;                                                  //数据IO口置0
        delay_1ms(50);                                  //延时100毫秒等待所有MCU复位

        red_jl();                                         //红色渐亮
        red_jm();                                         //红色渐灭
        green_jl();                                         //绿色渐亮
        green_jm();                                          //绿色渐灭
        blue_jl();                                         //蓝色渐亮
        blue_jm();                                         //蓝色渐灭
        white_jl();                                         //白色渐亮
        white_jm();                                         //白色渐灭
    }

}
//*****************************主程序结束*****************************//

//*****************************子程序开始*****************************//
//=======================红色渐亮=======================//
void red_jl()
{
    uint i;
    RR=0; GG=0; BB=0;
    for(i=0; i<256; i++)                 //白色渐灭
    {
        fs_rgbdat();                                 //发送RGB灰度数据
        DIO=0;                                         //数据IO口置0
        delay_1ms(5);
        RR++;
    }
    RR=255; GG=0; BB=0;
}

//=======================红色渐灭=======================//
void red_jm()
{
    uint i;
    RR=255; GG=0; BB=0;
    for(i=0; i<256; i++)                 //白色渐灭
    {
        fs_rgbdat();                                 //发送RGB灰度数据
        DIO=0;                                         //数据IO口置0
        delay_1ms(5);
        RR--;
    }
    RR=0; GG=0; BB=0;
}
//=======================绿色渐亮=======================//
void green_jl()
{
    uint i;
    RR=0; GG=0; BB=0;
    for(i=0; i<256; i++)                 //白色渐灭
    {
        fs_rgbdat();                                 //发送RGB灰度数据
        DIO=0;                                         //数据IO口置0
        delay_1ms(5);
        GG++;
    }
    RR=0; GG=255; BB=0;
}

//=======================绿色渐灭=======================//
void green_jm()
{
    uint i;
    RR=0; GG=255; BB=0;
    for(i=0; i<256; i++)                 //白色渐灭
    {
        fs_rgbdat();                                 //发送RGB灰度数据
        DIO=0;                                         //数据IO口置0
        delay_1ms(5);
        GG--;
    }
    RR=0; GG=0; BB=0;
}
//=======================蓝色渐亮=======================//
void blue_jl()
{
    uint i;
    RR=0; GG=0; BB=0;
    for(i=0; i<256; i++)                 //白色渐灭
    {
        fs_rgbdat();                                 //发送RGB灰度数据
        DIO=0;                                         //数据IO口置0
        delay_1ms(5);
        BB++;
    }
    RR=0; GG=0; BB=255;
}
//=======================蓝色渐灭=======================//
void blue_jm()
{
    uint i;
    RR=0; GG=0; BB=255;
    for(i=0; i<256; i++)                 //白色渐灭
    {
        fs_rgbdat();                                 //发送RGB灰度数据
        DIO=0;                                         //数据IO口置0
        delay_1ms(5);
        BB--;
    }
    RR=0; GG=0; BB=0;
}
//=======================白色渐亮=======================//
void white_jl()
{
    uint i;
    RR=0; GG=0; BB=0;
    for(i=0; i<256; i++)                 //白色渐灭
    {
        fs_rgbdat();                                 //发送RGB灰度数据
        DIO=0;                                         //数据IO口置0
        delay_1ms(5);
        RR++;
        GG++;
        BB++;
    }
    RR=255; GG=255; BB=255;
}
//=======================白色渐灭=======================//
void white_jm()
{
    uint i;
    RR=255; GG=255; BB=255;
    for(i=0; i<256; i++)                 //白色渐灭
    {
        fs_rgbdat();                                 //发送RGB灰度数据
        DIO=0;                                         //数据IO口置0
        delay_1ms(5);
        RR--;
        GG--;
        BB--;
    }
    RR=0; GG=0; BB=0;
}

//=============低速模式数码BIT0(高电平时间:600ns 低电平时间:1940ns 周期T=2.54US)=============//
void h_dat0()
{
  DIO=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DIO=0;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低速模式数码BIT1(高电平时间:1840ns 低电平时间:700ns 周期T=2.54US)=============//
void h_dat1()
{
  DIO=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DIO=0;
}

//===================发送RGB灰度数据===================//
void fs_rgbdat()                                          //发送RGB灰度数据
{
    uint k;
    for(k=0; k<1024; k++)                         //发送1024个像素点的数据 (灯的封装与PCB封装不一致,须按RBG的顺序发送数据!!!)
    {
        LED_DAT=RR;                                         //红灯数据赋值给LED_DAT
        if(bit7==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6==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5==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4==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3==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2==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1==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0==1) h_dat1(); else h_dat0();
        LED_DAT=BB;                                         //蓝灯数据赋值给LED_DAT
        if(bit7==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6==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5==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4==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3==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2==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1==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0==1) h_dat1(); else h_dat0();
        LED_DAT=GG;                                         //绿灯数据赋值给LED_DAT
        if(bit7==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6==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5==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4==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3==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2==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1==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0==1) h_dat1(); else h_dat0();
    }
}

//========================延时1MS======================//
void delay_1ms(uint z)
{
    uint x,y;
    for(x=z; x>0; x--)
        for(y=2800; y>0; y--);
}
//*****************************程序结束*****************************//

网友A:
驱动TM1809源程序细节方面比较多

网友B:
TM1809驱动LED时需要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C:
在设计单片机驱动TM1809的电路时,要注意控制噪音和干扰。

网友D(2023-08-14):
需要注意电源的稳定性和滤波效果,以保证芯片的正常工作。

网友E:
TM1809需要一个有效的复位信号来启动初始化操作

网友F:
连接线的引线长度尽量短,以降低引线电感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G:
TM1809芯片通常具有可调节的电流限制功能,用于控制LED灯的亮度和保护芯片

网友H:
按照TM1809的规格和文档提供正确的数据格式,以确保正确发送命令和控制LED灯带。

网友I:
TM1809芯片需要稳定的电源供应以及足够的电流来正常工作。

网友J:
可以考虑添加适当的保护电路,如电源滤波电容、电流限制电阻、反向极性保护二极管等。

网友K:
通常需要5V的电源电压

网友B:
TM1809芯片的数据传输速率相对较高

网友L:
M1809使用逻辑电平来控制LED的亮度和颜色。确保单片机输出的信号电平与TM1809的输入电平兼容

网友M:
电源要求可以在TM1809的数据手册中找到。

网友D:
可能需要使用外部电流放大器或驱动器。

网友N:
使用合适的滤波器和屏蔽措施,以减少噪音和干扰对TM1809的影响。

网友O:
TM1809芯片采用非常规的通信协议

网友P:
检查数据手册以了解其工作电压范围,并使用稳定和可靠的电源。过高或过低的电压可能会导致操作不正常或烧毁芯片。

网友M:
需要了解TM1809所使用的通信协议,并相应地配置单片机的串行通信模块

网友Q:
需要注意保护单片机和TM1809免受外界电磁干扰和静电干扰的影响

网友R:
确保信号线和电源线的质量良好,避免干扰和信号衰减。

网友K:
在读取或写入TM1809的数据时,要注意数据的格式和顺序。

网友S:
需要了解并熟悉TM1809的通信协议,包括数据传输的格式、时序要求等。确保单片机能够按照TM1809的通信协议正确发送数据。

网友T:
在设计电路时,确保为TM1809提供稳定的电源,并确保电源的电流能够满足TM1809所需的工作电流。

网友U(2024-03-21):
引用 网友E:
TM1809需要一个有效的复位信号来启动初始化操作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U:
发完数据之后,进行复位信号,复位信号结束后要拉高吗

网友V(2024-05-09):
Tm1809芯片通常具有可调电流限制功能,用于控制 LED 灯的亮度和保护芯片

网友W:
Tm1809芯片需要稳定的电源和足够的电流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X:
Tm1809芯片使用了一种非常规的通信协议

网友Y:
保护微控制器及 tm1809不受外界电磁干扰及静电干扰是必要的

网友Z:
Tm1809芯片通常具有控制、 LED、灯光亮度和保护芯片的可调电流限制功能

网友AA:
根据 tm1809的规范和文件提供正确的数据格式,以确保正确传递指令和控制引导带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