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例教程] PID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函数

楼主(2023-07-16):
float PID_DATA1(float speed,float snum)//speed 期望速度,snum 实测速度
        {
        float incrementSpeed; //当前值
        pid.SetSpeed = speed;//设定的期望速度
        pid.err = pid.SetSpeed - snum; //偏差值= 设定的速度-实测的速度
        pid.s_error+=pid.err;//偏差积累
incrementSpeed = (pid.Kp + pid.Ki + pid.Kd)*pid.err - ( pid.Kp + 2* pid.Kd)*pid.err_next+pid.Kd*pid.err_last;//计算
pid.ActualSpeed += incrementSpeed;//实际输出值
        pid.err_last = pid.err_next;
        pid.err_next = pid.err;
                if( pid.ActualSpeed>pid.SetSpeedMAX){ pid.ActualSpeed=pid.SetSpeedMAX;}
                if( pid.ActualSpeed<-pid.SetSpeedMAX){ pid.ActualSpeed=-pid.SetSpeedMAX;}
        return pid.

float PID_DATA2(float speed,float snum)//speed 期望位置,snum 实测位置
{
float incrementSpeed; //当前值
pid.SetSpeed = speed;//设定的期望位置
pid.err = pid.SetSpeed - snum; //偏差值= 设定的位置-实测的位置
pid.s_error+=pid.err;//偏差积累
incrementSpeed = (pid.Kp + pid.Ki + pid.Kd)*pid.err - ( pid.Kp + 2* pid.Kd)*pid.err_next+pid.Kd*pid.err_last;//计算
pid.ActualSpeed = incrementSpeed;//实际输出值
pid.err_last = pid.err_next;
pid.err_next = pid.err;
if( pid.ActualSpeed>pid.SetSpeedMAX){ pid.ActualSpeed=pid.SetSpeedMAX;}
if( pid.ActualSpeed<-pid.SetSpeedMAX){ pid.ActualSpeed=-pid.SetSpeedMAX;}
return pid.ActualSpeed;ActualSpeed;

网友A:
有本讲PID算法的书

网友B:
PID算法其实还是比较实用的一个经典算法

网友C:
没明白楼主这个函数的意思,建议楼主适当讲解一下

网友D:
PID算法楼主直接放公式在上面了?建议还是分开调节使用比较好

网友E:
位置式PID与增量式PID

网友F:
PID很经典的控制算法

网友G:
一些PID控制函数可能需要较多的计算资源和存储空间

网友H:
PID控制器的参数和调节方**影响控制系统的响应速度和精度。一些函数库或控制器可能提供了不同的PID控制模式或参数设置,可以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模式和参数。

网友I:
选择合适的控制函数可以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准确性和鲁棒性。

网友J:
PID控制器的不当调节可能导致系统稳定性问题

网友K:
根据实际需求,设定一些性能指标,例如稳态误差、响应时间等。这些指标将指导 设计PID控制器时如何权衡比例、积分和微分的贡献。

网友L:
PID控制算法可能涉及大量的计算和数据处理。在选择函数时,要考虑可用的处理能力、存储资源等因素

网友M:
PID经典控制算法

网友N:
不同的PID函数可能具有不同的调节算法和参数设置方式

网友O:
首先要明确控制系统所期望达到的目标,例如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控制。不同的控制目标可能会导致不同的控制策略和参数设置。

网友P:
选择PID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函数时,需要考虑控制系统的需求、控制对象的特性、稳定性、性能和复杂性等因素。

网友Q:
了解PID控制函数的算法实现方式。有些函数可能使用传统的PID控制算法,而其他函数可能包含了改进的控制算法,如自适应控制或模糊控制等。选择适合您需求的算法类型和实现方式。

网友O:
对系统的速度进行闭环控制,则选择具有PID速度控制功能的函数。如果你需要对系统的位置进行闭环控制,则选择具有PID位置控制功能的函数。

网友R:
在某些情况下,速度控制比位置控制更适用于需要快速动态响应的系统,而在其他情况下,位置控制可能更适合需要更精确位置控制的系统。

网友S:
PID控制器通常具有一些可调参数,如比例增益、积分时间和微分时间。需要考虑你是否需要手动调整这些参数,以适应不同的控制需求

网友T:
如果采用速度-位置模式控制,则需要选择速度PID和位置PID函数;如果采用位置-速度模式控制,则需要选择位置PID和速度PID函数。

网友U:
根据系统的特性和控制目标,通过参数整定方法选择合适的PID参数。

网友V:
当以速度为控制目标时,由于速度的滞后特性,若不采取任何补偿措施,系统对给定信号的响应会出现较大的

网友W:
评估PID控制函数的性能,包括控制精度、稳定性、抗干扰能力和响应速度。选择一个适合您应用需求的PID控制函数,可以提高系统的性能。

网友X:
PID控制是一种常用的控制算法,但不是所有的函数库或控制器都提供对PID的支持。

网友Y(2023-08-15):
所选择的控制函数能够保持系统的稳定性,并且能够快速响应外部干扰。

网友Z:
确保选择的函数库或控制器提供了参数调节的接口或方法,以便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参数调节。参数调节对于控制系统的性能和稳定性至关重要。

网友AA:
如果系统存在惯性较大、迟滞较大等问题,则需要选择增益较大的PID函数;如果系统存在惯性较小、迟滞较小等问题,则需要选择增益较小的PID函数。

网友Y:
选择控制函数时还需要考虑控制系统的复杂性。有些控制函数可能需要更多的计算资源或更复杂的算法,这可能会增加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

网友G:
PID控制器的稳定性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网友:
在实际应用中,干扰因素可能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因此,在设计PID控制器时,需要考虑到这些因素,并在必要时采取相应的补偿措施。

网友AB:
首先要明确控制系统的需求,确定是需要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控制。速度控制主要关注系统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而位置控制则更关注系统的准确性和精度。

网友AC:
在实际控制系统中,鲁棒性和抗干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X:
不同的PID控制函数可能对这些要求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网友:
PID速度控制用于控制系统的速度响应,而PID位置控制用于控制系统的位置和移动。

网友Y:
需要根据实际控制目标选择合适的PID函数。如果控制目标是速度,则选择速度PID函数;如果控制目标是位置,则选择位置PID函数。

网友:
确保所选择的函数具有稳定的控制算法,并可以通过正确的参数设置来实现系统的稳定性和鲁棒性。

网友AD:
如果控制对象具有非线性特性或存在滞后现象,可能需要选择更复杂的控制函数来处理这些特性。

网友AE:
通常需要进行多次实验和调整,以获得最佳的PID参数。

网友AF:
按照体系的特征以及控制目标,经由过程对象整定法子选择适合的pid对象。

网友AG:
pid控制器的不妥调理大概导致系统稳定性問題

网友AH:
pid节制是一种经常使用的控制算法,但不是全部的函数库或者控制器都供给对于pid的支撑。

网友AI:
所选择的控制函数可以保持系统的稳定性,并对外界干扰做出快速响应。

网友AJ:
pid控制器的稳定性是一个紧张斟酌身分

网友AK(2023-10-11):
不一样的pid函数大概具备不一样的调理算法以及参数设置方法

网友AL:
在现实控制系统中,鲁棒性以及抗干扰能力是相当紧张的。

网友AM:
我不明白这个函数的意思,我建议你适当地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