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的输出纹波电压

楼主(2023-07-15):
小功率LLC输出电流24V10A,如果我期待纹波电压峰峰值为0.2V,那么选择多大的电容容量可以满足?
是否可以按照之前的传统纹波电压计算公式Co=(0.2Io / Vor)*65*(10的负六次方)来计算这个所需电容容值?其中Io为10A,Vor为0.2V。

网友A:
电路都变了  当然方法就变了

简单的说就是馒头波的有效值  减去  输出直流 = 电容的纹波电流

然后就容易了   不想自己推到就找个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都变了  当然方法就变了

收到,谢谢坛友的指点,基础不好就是经常晕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