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ID控制算法的C语言实现

楼主(2023-07-15):
C语言代码的实现过程,算法的C语言实现过程具有一般性,通过PID
算法的C语言实现,可以以此类推,设计其它算法的C语言实现。
第一步:定义PID变量结构体,代码如下:
struct _pid{

float SetSpeed;

//定义设定值

float ActualSpeed;

//定义实际值

float err;

//定义偏差值

float err_last;

//定义上一个偏差值

float Kp,Ki,Kd;

//定义比例、积分、微分系数

float voltage;

//定义电压值(控制执行器的变量)

float integral;

//定义积分值

}pid;
控制算法中所需要用到的参数在一个结构体中统一定义,方便后面的使用。
第二部:初始化变量,代码如下:
void PID_init(){
printf("PID_init begin\n");
pid.SetSpeed=0.0;
pid.ActualSpeed=0.0;
pid.err=0.0;
pid.err_last=0.0;
pid.voltage=0.0;
pid.integral=0.0;
pid.Kp=0.2;
pid.Ki=0.015;
pid.Kd=0.2;
printf("PID_init end\n");
}
统一初始化变量,尤其是Kp,Ki,Kd三个参数,调试过程当中,对于要求的控制
效果,可以通过调节这三个量直接进行调节。第三步:编写控制算法,代码如下:
float PID_realize(float speed){
pid.SetSpeed=speed;
pid.err=pid.SetSpeed-pid.ActualSpeed;
pid.integral+=pid.err;
pid.voltage=pid.Kp*pid.err+pid.Ki*pid.integral+pid.Kd*(pid.err-pi
d.err_last);
pid.err_last=pid.err;
pid.ActualSpeed=pid.voltage*1.0;
return pid.ActualSpeed;
}
注意:这里用了最基本的算法实现形式,没有考虑死区问题,没有设定上下限,
只是对公式的一种直接的实现,后面的介绍当中还会逐渐的对此改进。
到此为止,PID的基本实现部分就初步完成了。下面是测试代码:
int main(){
printf("System begin\n"); PID_init();
int count=0;
while(count<1000) {
float speed=PID_realize(200.0);
printf("%f\n",speed);
count++;
}
return 0;
}

网友A:
代码中可以实现根据反馈信息灵活调整参数吗

网友B:
pid 控制算法是唯一的吗?有灵活的变化吗

网友C:
pid算法的计算量应该是大部分单片机都可以承受的

网友D:
这些初始化的数值都是固定的吗?

网友E:
Kp,Ki,Kd三个参数如何做到动态调整呀

网友F:
pid是最基本最经典的控制算法了

网友G:
C语言编程,怎么计算PID控制

网友H:
使用浮点数类型 可以提供更精确的计算结果,但也会占用更多的内存。

网友I:
PID控制算法通常是以一个固定的时间间隔或周期进行调用。确保在控制循环中按照设定的时间间隔调用PID控制函数,以保证控制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网友J:
代码应该包含适当的错误处理机制,以处理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

网友K:
选择适当的数据类型来存储变量和计算结果。

网友L:
在编写PID控制算法的代码时,要注意错误处理机制。

网友:
参数需要根据实际系统的特性进行调整,以达到稳定和快速的控制响应。

网友M:
为了提高PID控制系统的鲁棒性,可以对反馈信号进行滤波,例如使用简单的移动平均滤波器。

网友N:
PID参数整定如何用C语言程序实现?

网友O:
PID控制算法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

网友P:
一般情况下,使用浮点数(float)来表示控制变量、误差和输出值。然而,在一些资源有限的嵌入式系统中,也可以使用整型数进行近似计算。

网友Q:
PID控制PWM的算法如何实现,C语言计算?

网友R: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采样时间。

网友:
实现PID控制算法的C语言代码需要仔细考虑数据类型、参数初始化、采样时间、输入输出数据类型、调试和测试、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S:
PID控制算法的三个参数分别是比例增益(KP)、积分时间(KI)和微分时间(KD)。在实现前,需要根据系统的特性进行调参,以达到期望的控制效果。

网友T:
在计算积分项时,可能会发生整除溢出的情况。为了避免这种问题,可以考虑对积分项进行限幅,或者使用浮点数进行计算。

网友U:
在实际应用中,PID控制算法的参数往往需要通过调试和优化来得到最佳效果。

网友R:
PID算法的输出值可能会超出控制对象所能接受的范围。

网友V:
需要注意控制器的超调量,超调量过大会导致系统响应过快,从而影响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W:
为了保护控制对象或确保控制效果的稳定性,可以对输出进行限幅操作,将其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网友X:
很多经典的PID算法教程

网友Y:
关于PID的算法书籍有好几本了

网友Z(2023-12-05):
这些初始值是固定的吗?

网友AA(2024-01-08):
C语言编程,如何计算PID控制

网友AB:
如何动态调整参数kp, ki, kd

网友AC:
代码应当包括得当的错误处理机制,以处置大概呈现的异常情况。

网友AD:
PID控制算法是否唯一,是否有灵活的变化

网友AE:
对于大多数微控制器来说,PID算法的计算复杂度应该是可以承受的

网友AF:
利用浮点数范例,可以供给更切确的计算结果,但也会占用更多的内存。

网友AG:
对象必要按照现实体系的特征举行调解,以到达不乱以及快速的节制相应。

网友AH:
如何用C语言程序实现PID参数整定?

网友AI(2024-03-06):
PID算法的输出值可能超出控制对象的可接受范围。

网友AJ(2024-06-08):
在编写 PID 控制算法代码时,要注意错误处理机制。

网友AK:
算法的C语言实现过程具有一般性,通过PID算法的C语言实现,可以以此类推,设计其它算法的C语言实现

网友AL(2024-09-07):
c语言编程,如何计算pid控制,

网友AM:
代码应该包括适当的错误处理机制来处理可能的异常。

网友AN:
对象必须根据真实系统的特征进行调解,以实现无混乱和快速适度。

网友AO:
算法的c语言实现过程一般。通过pid算法的c语言实现,我们可以用这种类比来设计其他算法的c语言实现

网友AP(2024-10-08):
使用浮点数的例子可以提供更精确的计算,但也使用更多的内存。,

网友AQ:
必须根据实际系统的特性来调整对象,以实现无混沌和快速调整。,,

网友AR(2024-11-09):
PID控制算法的C语言实现简述如下:

网友AF(2025-01-04):
pid算法的计算量应该是大多数单片机能够承受的

网友AS:
如何动态调整三个参数kp、ki和kd

网友AT:
pid算法的计算复杂度应该是大多数单个处理器能够承受的,

网友AF(2025-03-06):
选择变量和计算结果的数据类型要合适,比如用整数存整数数据,浮点数存小数数据,字符串存文本数据等

网友AU:
PID控制算法参数需调试优化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这就像是找到能让机器运行得更顺畅的金钥匙。

网友AG:
不同的采样时间点可能会影响数据质量。

网友AV:
你在初始化变量的时候,Kp、Ki、Kd的值是根据什么设定的呢?

网友AI(2025-04-14):
PID代码要有错误处理,防备意外问题

网友AW:
这个实现很基础,但已经涵盖了PID算法的核心部分

网友AT:
PID算法确实要处理大量数据,它不断调整输入以最小化误差,就像不断调整电机的速度以达到理想目标。

网友AM:
写代码要考虑可能出错的情况,提前准备应对措施。

网友AX:
写PID代码,别忘了检查输入值,防止溢出,还有异常处理,保证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