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程序该如何优化?

楼主(2023-07-15):
对程序进行优化,通常是指优化程序代码或程序执行速度。优化代码和优化速度实际上是一个予盾的统一。一般是优化了代码的尺寸,就会带来执行时间的增加;如果优化了程序的执行速度,通常会带来代码增加的副作用。很难鱼与熊掌兼得,只能在设计时掌握一个平衡点。
一、程序结构的优化
1、程序的书写结构
虽然书写格式并不会影响生成的代码质量,但是在实际编写程序时还是应该尊循一定的书写规则,一个书写清晰、明了的程序,有利于以后的维护。在书写程序时,特别是对于While、for、do…while、if…else、switch…case 等语句或这些语句嵌套组合时,应采用“缩格”的书写形式。
2、标识符
程序中使用的用户标识符除要遵循标识符的命名规则以外,一般不要用代数符号(如a、b、x1、y1)作为变量名,应选取具有相关含义的英文单词(或缩写)或汉语拼音作为标识符,以增加程序的可读性,如:count、number1、red、work 等。
3、程序结构
C 语言是一种高级程序设计语言,提供了十分完备的规范化流程控制结构。因此在采用C 语言设计单片机应用系统程序时,首先要注意尽可能采用结构化的程序设计方法,这样可使整个应用系统程序结构清晰,便于调试和维护。
对于一个较大的应用程序,通常将整个程序按功能分成若干个模块,不同模块完成不同的功能。各个模块可以分别编写,甚至还可以由不同的程序员编写,一般单个模块完成的功能较为简单,设计和调试也相对容易一些。在C 语言中,一个函数就可以认为是一个模块。
所谓程序模块化,不仅是要将整个程序划分成若干个功能模块,更重要的是,还应该注意保持各个模块之间变量的相对独立性,即保持模块的独立性,尽量少使用全局变量等。对于一些常用的功能模块,还可以封装为一个应用程序库,以便需要时可以直接调用。但是在使用模块化时,如果将模块分成太细太小,又会导致程序的执行效率变低(进入和退出一个函数时保护和恢复寄存器占用了一些时间)。
4、定义常数
在程序化设计过程中,对于经常使用的一些常数,如果将它直接写到程序中去,一旦常数的数值发生变化,就必须逐个找出程序中所有的常数,并逐一进行修改,这样必然会降低程序的可维护性。因此,应尽量当采用预处理命令方式来定义常数,而且还可以避免输入错误。
5、减少判断语句
能够使用条件编译(ifdef)的地方就使用条件编译而不使用if 语句,有利于减少编译生成的代码的长度。
6、表达式
对于一个表达式中各种运算执行的优先顺序不太明确或容易混淆的地方,应当采用圆括号明确指定它们的优先顺序。一个表达式通常不能写得太复杂,如果表达式太复杂,时间久了以后,自己也不容易看得懂,不利于以后的维护。
7、函数
对于程序中的函数,在使用之前,应对函数的类型进行说明,对函数类型的说明必须保证它与原来定义的函数类型一致,对于没有参数和没有返回值类型的函数应加上“void”说明。如果果需要缩短代码的长度,可以将程序中一些公共的程序段定义为函数。如果需要缩短程序的执行时间,在程序调试结束后,将部分函数用宏定义来代替。注意,应该在程序调试结束后再定义宏,因为大多数编译系统在宏展开之后才会报错,这样会增加排错的难度。
8、尽量少用全局变量,多用局部变量
因为全局变量是放在数据存储器中,定义一个全局变量,MCU 就少一个可以利用的数据存储器空间,如果定义了太多的全局变量,会导致编译器无足够的内存可以分配;而局部变量大多定位于MCU 内部的寄存器中,在绝大多数MCU 中,使用寄存器操作速度比数据存储器快,指令也更多更灵活,有利于生成质量更高的代码,而且局部变量所的占用的寄存器和数据存储器在不同的模块中可以重复利用。
9、设定合适的编译程序选项
许多编译程序有几种不同的优化选项,在使用前应理解各优化选项的含义,然后选用最合适的一种优化方式。通常情况下一旦选用最高级优化,编译程序会近乎病态地追求代码优化,可能会影响程序的正确性,导致程序运行出错。因此应熟悉所使用的编译器,应知道哪些参数在优化时会受到影响,哪些参数不会受到影响。
二、代码的优化
1、选择合适的算法和数据结构
应熟悉算法语言。将比较慢的顺序查找法用较快的二分查找法或乱序查找法代替,插入排序或冒泡排序法用快速排序、合并排序或根排序代替,这样可以大大提高程序执行的效率。
选择一种合适的数据结构也很重要,比如在一堆随机存放的数据中使用了大量的插入和删除指令,比使用链表要快得多。数组与指针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指针比较灵活简洁,而数组则比较直观,容易理解。对于大部分分的编译器,使用指针比使用数组生成的代码更短,执行效率更高。
但是在Keil 中则相反,使用数组比使用的指针生成的代码更短。
2、使用尽量小的数据类型
能够使用字符型(char)定义的变量,就不要使用整型(int)变量来定义;能够使用整型变量定义的变量就不要用长整型(long int),能不使用浮点型(float)变量就不要使用浮点型变量。当然,在定义变量后不要超过变量的作用范围,如果超过变量的范围赋值,C 编译器并不报错,但程序运行结果却错了,而且这样的错误很难发现。
3、使用自加、自减指令
通常使用自加、自减指令和复合赋值表达式(如a-=1 及a+=1 等)都能够生成高质量的程序代码,编译器通常都能够生成inc 和dec 之类的指令,而使用a=a+1 或a=a-1之类的指令,有很多C 编译器都会生成2~3个字节的指令。
4、减少运算的强度
可以使用运算量小但功能相同的表达式替换原来复杂的的表达式。如下:
(1)求余运算
a=a%8;
可以改为:
a=a&7;
说明:位操作只需一个指令周期即可完成,而大部分的C 编译器的“%”运算均是调用子程序来完成,代码长、执行速度慢。通常,只要求是求2n 方的余数,均可使用位操作的方法来代替。
(2)平方运算
a=pow(a,2.0);
可以改为:
a=a*a;
说明:在有内置硬件乘法器的单片机中(如51 系列),乘法运算比求平方运算快得多,因为浮点数的求平方是通过调用子程序来实现的,在自带硬件乘法器的AVR 单片机中,如ATMega163 中,乘法运算只需2 个时钟周期就可以完成。既使是在没有内置硬件乘法器的AVR单片机中,乘法运算的子程序比平方运算的子程序代码短,执行速度快。如果是求3 次方,如:
a=pow(a,3.0);
更改为:
a=a*a*a;
则效率的改善更明显。
(3)用移位实现乘除法运算
a=a*4;
b=b/4;
可以改为:
a=a<<2;
b=b>>2;
说明:通常如果需要乘以或除以2n,都可以用移位的方法代替。在ICCAVR 中,如果乘以2n,都可以生成左移的代码,而乘以其它的整数或除以任何数,均调用乘除法子程序。用移位的方法得到代码比调用乘除法子程序生成的代码效率高。实际上,只要是乘以或除以一个整数,均可以用移位的方法得到结果,如:
a=a*9
可以改为:
a=(a<<3)+a
5、循环
(1)循环语
对于一些不需要循环变量参加运算的任务可以把它们放到循环外面,这里的任务包括表达式、函数的调用、指针运算、数组访问等,应该将没有必要执行多次的操作全部集合在一起,放到一个init 的初始化程序中进行。
(2)延时函数
通常使用的延时函数均采用自加的形式: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000;i++)
; }
将其改为自减延时函数: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1000;i>0;i--)
; }
两个函数的延时效果相似,但几乎所有的C 编译对后一种函数生成的代码均比前一种代码少1~3 个字节,因为几乎所有的MCU 均有为0转移的指令,采用后一种方式能够生成这类指令。在使用while 循环时也一样,使用自减指令控制循环会比使用自加指令控制循环生成的代码更少1~3 个字母。
但是在循环中有通过循环变量“i”读写数组的指令时,使用预减循环时有可能使数组超界,要引起注意。
(3)while 循环和do…while 循环
用while 循环时有以下两种循环形式:
unsigned int i;
i=0;
while (i<1000)
{
i++; //用户程序
}
或:
unsigned int i;
i=1000;
do
{
i--; //用户程序
}
while (i>0);
在这两种循环中,使用do…while循环编译后生成的代码的长度短于while循环。
6、查表
在程序中一般不进行非常复杂的运算,如浮点数的乘除及开方等,以及一些复杂的数学模型的插补运算,对这些即消耗时间又消费资源的运算,应尽量使用查表的方式,并且将数据表置于程序存储区。如果直接生成所需的表比较困难,也尽量在启动时先计算,然后在数据存储器中生成所需的表,后以在程序运行直接查表就可以了,减少了程序执行过程中重复计算的工作量。
7、其它
比如使用在线汇编及将字符串和一些常量保存在程序存储器中,均有利于优化。

网友A:
见识过很多程序猿的代码,不得不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网友A:
有的人写的工整漂亮简洁,有的人也只是实现了单片机的功能

网友B:
从设计架构开始才是王道。

网友C:
有一个良好的编程习惯 也能节省很多资源

网友D:
我们可以使用什么种类的数据来替换数组的使用呢

网友E:
如果有条件有时间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尝试不同的编程风格

网友F:
主要还是得看那些经典的编程思想

网友G:
看大神写的代码都是一种享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有的人写的工整漂亮简洁,有的人也只是实现了单片机的功能

公正漂亮整洁 只是最基础的要求 还有更深层次的要求

网友I:
要考虑执行时间和代码大小 并且在这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网友J:
如何将单片机C语言程序改小

网友K:
一是编译器自动优化。二是编程者不断靠经验和智慧来人为优化了。

网友J:
单片机通常不支持硬件浮点运算,而软件实现的浮点运算效率较低。如果可能,尽量使用整数运算代替浮点运算。

网友L:
通过减少或简化循环可以提高程序的执行速度。可以考虑使用更高级的数据结构或算法来替代复杂的循环。

网友M:
堆栈只能在内部RAM中,,可以将变量尽可能的设置为XDATA模式

网友N:
单片机编程效率,有代码效率,代码的书写风格,通过书写风格来提高编程效率。

网友O:
可以通过合理的内存布局、使用局部变量、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等方式来减少内存访问次数。

网友P:
合理使用中断可以提高程序的响应速度和效率。

网友Q:
选择合适的算法和数据结构

网友R:
单片机程序的优化有多种方法,例如减少指令条数、减少内存占用、提高代码执行效率等

网友S:
通过优化程序,最小化处理器的工作时间,可以达到节省能源的效果。

网友T:
许多编译程序有几种不同的优化选项,在使用前应理解各优化选项的含义,然后选用最合适的一种优化方式。

网友U:
优化的目标应该是提高程序的性能和效率,但也要综合考虑代码的可读性、可维护性和功能完整性。

网友V:
中断处理可能会引入一定的延迟和开销。

网友N:
现代的编译器通常提供了一些优化选项,可以通过启用这些选项来让编译器对代码进行优化,如函数内联、循环展开、代码大小优化等。

网友W:
单片机通常具有一些硬件加速功能,如硬件乘法器、硬件除法器、DMA控制器等。合理利用这些硬件加速功能可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网友X:
单片机RAM不够用该如何解决

网友Y: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循环和重复计算

网友Z:
减少内存占用可以通过使用内存池、减少变量声明等方式实现。

网友AA:
在编译器中启用优化选项

网友AB:
选择最优的算法可以降低程序的时间复杂度,使用合适的数据结构可以减少内存的使用。

网友AC:
尽量少用全局变量,多用局部变量:全局变量放在数据存储器中,定义太多的全局变量会导致编译器无足够的内存可以分配。

网友AD:
C语言编程效率没有汇编编程代码效率高,汇编是单片机底层操作,直接操作寄存器别C语言编程代码要高30%

网友AE:
通过使用函数、宏等方式,将可重复使用的代码进行封装和复用,可以减少代码量,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AF:
通过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减少中断处理时间、合并中断处理等方法来优化中断处理。

网友AG:
选择更高效的算法可以显著提高程序的性能。

网友AH:
提高代码执行效率可以通过使用循环展开、预处理指令等方式实现。

网友AI:
合理使用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避免使用过多的栈空间和堆空间。

网友AJ(2023-12-05):
它主要依赖于那些经典的编程思想

网友AK(2024-01-08):
如何减少C语言微控制器程序的大小

网友AL:
公道利用间断可以进步步伐的响应速度以及服从。

网友AM:
堆栈只能在内部RAM中,变量可以尽可能地设置为xdata模式

网友AN:
单片机编程效率、代码效率、代码编写风格,通过编写风格提高编程效率。

网友AO:
要斟酌实行时候以及代码巨细,而且在这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网友AP:
如何解决单片机内存不足的问题

网友AQ:
一种是编译器自动优化,另一种是程序员不断依靠经验和智慧进行人为优化。

网友AR:
间断处置大概会引入必定的耽误以及开消。

网友AS(2024-03-02):
如果有条件和时间,我们绝对可以尝试不同的编程风格

网友AT:
从设计建筑开始是关键。

网友AU:
编程思想数据结构非常重要

网友J(2024-05-01):
充分利用单片机的中断功能,实现事件驱动的程序设计,提高程序的响应速度。
合理安排中断优先级,避免中断冲突和嵌套过深。

网友AV:
对于短小的函数,使用内联函数可以减少函数调用的开销。

网友AW:
在编写循环时,尽量减少循环体内的计算量,将不变的计算移出循环外。

网友AX:
合理使用内存,避免内存泄漏,尽量使用局部变量而非全局变量。

网友AV:
利用函数调用优化代码,将重复执行的代码封装成函数,以减少代码冗余。

网友AY:
优化变量类型选择,使用合适的数据类型(如int、char等)以节省内存空间。
避免全局变量,减少静态存储区的使用。
使用动态内存分配时,确保及时释放不再需要的内存空间。

网友AZ:
减少函数调用的次数可以减少栈操作,提高执行速度。

网友BA:
根据单片机的具体硬件特性来编写和优化程序,例如利用特定的硬件指令或功能来实现高效的操作。

网友BB:
函数调用有一定的开销,特别是对于小型函数,可以考虑内联函数以减少调用开销。
避免递归,因为递归会消耗更多的堆栈空间并且执行效率较低。

网友BC:
对于实时性要求高的任务,可以利用中断服务程序进行处理。

网友BD:
尽可能将频繁使用的变量存储在寄存器中,以减少RAM访问次数。
分析哪些变量可以在不同循环或函数调用中复用,尽量减少重复计算或重新赋值。

网友B:
软件首先得做架构设计

网友BE:
使用仿真器和逻辑分析仪等工具来分析和优化程序的执行流程。

网友BF:
内存管理:合理分配和使用内存空间,避免内存泄露。
存储器优化:优化程序和数据在Flash和RAM中的布局。
功耗管理:优化代码以减少待机和运行时的功耗。

网友BG:
使用位操作代替某些算术运算,如用位与运算替代求余运算,左移或右移运算替代乘除运算,以减少代码体积并提高执行效率。

网友BH:
减少冗余代码:删除不必要的注释、空行和重复的代码段。
使用高效的算法和数据结构:选择最适合单片机资源的算法和数据结构。
循环优化:减少循环中的计算量,避免在循环中进行不必要的内存操作。

网友BI:
尽量定义局部变量而非全局变量,因为处理局部变量(通常在寄存器中)比全局变量(在RAM中)更快。

网友BJ:
使用合适的算法和数据结构可以显著提高程序的性能。例如,对于排序和查找操作,选择时间复杂度较低的算法。

网友G:
顶层设计很重要,不然后面尽是填坑。

网友BK:
减少I/O操作的次数和延迟,例如使用DMA(直接内存访问)技术来传输数据。
合理安排I/O设备的访问顺序,避免冲突和等待。

楼主:
避免不必要的循环嵌套,尽可能在一次循环中完成任务。
使用循环展开(Loop Unrolling)技术减少循环次数,但要注意不要过度展开导致代码膨胀。

网友BL:
删除冗余代码:去掉程序中不必要的跳转、循环和变量声明。
使用高效指令:尽量使用执行速度快的指令,如使用位操作代替部分逻辑运算。
优化循环处理:减少循环中的计算量,避免在循环体内使用耗时的函数。
利用查表法:对于重复性计算,可以预先计算结果存入表中,运行时直接查表。

网友BM:
遵循清晰的编码风格和书写规则,这有助于未来的代码维护。
使用缩进和适当的空白行来组织代码,使其易于阅读和理解。
合理命名变量和函数,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

网友BN:
学习了,不过个人觉得重要的还是顶层架构设计一定要做好。

网友BO:
使用预编译宏来有条件地包含或排除代码块,根据编译环境或配置进行优化。
定义常量而不是在多处重复相同的数值表达式。

网友BP:
减少不必要的函数调用,因为在函数调用过程中会有一定的时间和资源开销。

网友R:
位操作通常比字节操作更快,如果只需要操作单个位,可以使用位操作代替布尔变量。
有效利用单片机的位操作指令,这在一些具有专用位操作指令的CPU上特别有用。

网友BQ:
选择高效的算法和数据结构,例如在合适的情况下使用快速排序而非冒泡排序。
对于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避免使用可能导致长时间等待的操作。

网友P:
尽量使用短变量名,以减少代码的大小。
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避免使用过大的变量类型,如无必要,尽量使用unsigned char代替int。

网友BR:
我举得软件的顶层设计很重要的

网友BS:
使用位操作可以减少变量的存储空间,提高运算速度。

网友BT: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RAM访问,因为单片机的RAM通常比ROM慢。
合理安排数据结构,减少不必要的数据复制或移动。

网友BI:
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可以减少存储空间的占用。

网友AY:
在硬件设计上考虑软件的执行效率,例如优化外设接口和时钟配置。

网友AU:
如果优化了程序的执行速度,通常会带来代码增加的副作用。

网友BU(2024-06-08):
明智地使用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以避免使用太多堆栈和堆空间。

网友BV(2024-08-02):
程序架构需要一开始就要从顶层进行设计

网友AJ:
如何把单片机c语言程序改成更小的,

网友BW(2024-09-04):
通过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减少中断处理时间,巩固中断处理,优化中断处理。

网友BX:
它主要依靠经典的编程思想

网友BY:
考虑实现时间和代码大小,并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网友BZ(2024-10-05):
间歇性处置可能会导致某些延误和取消。

网友CA:
首先是编译器的自动优化。第二,程序员继续依靠经验和智慧进行人工优化。

网友CB(2024-11-09):
编写循环时,尽量减少循环体中的计算量,并将未更改的计算移出循环。

网友CC:
优化单片机程序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减少指令数量,减少内存使用,提高代码执行效率。

网友CD(2024-12-18):
顶层设计很重要,不然后面就坑满了。

网友AM:
选择正确的数据类型可以减少存储空间消耗。

网友AP:
如何减小c语言单片机程序的大小

网友CE:
合理使用打断可以提高反应能力和依从性。

网友CF(2025-02-05):
单片机编程效率包括代码效率和代码编写风格。通过写作风格提高编程效率。

网友CG:
程序架构需要从顶层开始设计

网友CH:
在编程中,要兼顾执行时间与代码大小。追求效率的同时控制规模,寻求二者平衡是关键。针对实际情况优化,实现高效简洁的代码。

网友BU:
顶层设计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做好规划避免后期漏洞百出,否则填坑不断

网友AL(2025-03-09):
注意变量的名称和类型定义,规范代码格式

网友CF:
软件的顶层设计是关键,它犹如建筑的蓝图,决定软件的整体架构和用户体验

网友AQ:
对于需要快速响应的任务,中断服务程序能迅速处理,确保实时性。

网友AT(2025-04-16):
位操作节省空间,提升效率,适合单片机应用。

网友CD:
单片机不擅长浮点,用整数更高效。

网友BY:
优化代码,减少冗余,使用位操作代替字节操作,简化算法,使用编译器优化选项。

网友CG:
设计阶段很重要,得先规划好电机和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