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最大灌电流

楼主(2023-07-17):
51单片机P0口加上拉电阻后最大拉电流可以是多大

高电平时电流通过上拉电阻到负载,低电平时电流通过上拉电阻进入单片机IO管脚,最大电流约10-20ma,但整个芯片的允许电流十分有限,只有100到200ma,因此只能少数几个管脚达到这么大的电流。如果单片机多数时间输出高电平,高电平电流只经过负载,不通过单片机,因此允许工作电流可以大一些

51单片机输入电流多大?

单片机本身功耗很小,引脚灌入电流最大10mA, 所以不考虑单片机外围电路,用500mA的电源足够了, 用质量好点的手机充电器就可以,用USB电源也可以,单片机系统上加个100uF/25V电解电容和 104瓷片电容滤波。

51单片机端口能承受的最大电流是多大

一个IO的最大灌电流可达20毫安,但所有IO口的全部电流一般不超过120毫安。

51单片机io口的输入/输出逻辑电平是多少其负载能力有多大 若用io口控制

51单片机io口的输入/输出逻辑电平是:低电平是0,高电平接近5V。但负载能力并不大。所带的负载只限于TTL负载。

要用io口控制一个继电器,要用一个NPN三极管,io口接一个基极电阻后控制三极管基极,继电器接在三极管的集电极。

如果继电器比较多的话,就用ULN2003,或ULN2803。

你的继电器应该是12V的吧,没有1V的继电器呀。

参考电路如下

51单片机p0端口最大能输入多大电流

一、低电平输出是内部晶体管吸收的电流,最大可以达到10mA,但是整个端口的总电流不能超过24mA。 电平低于0.7V就是低电平,高于1.8V就是高电平。在这个之间不确定。

二、P0端口由锁存器、输入缓冲器、切换开关、一个与非门、一个与门及场效应管驱动电路构成。再看图的右边,标号为P0.X引脚的图标,也就是说P0.X引脚可以是P0.0到P0.7的任何一位,即在P0口有8个与上图相同的电路组成。

网友A:
如果超过最大承受范围会不会烧毁单片机呢

网友B:
单片机的输出电流一般最大就20mA,灌电流会稍微大一点。

网友C:
是不是引脚的功能不一样 灌电流的大小也不一样呢

网友D:
灌电流的这个数值和什么功能是挂钩的呢

网友E:
灌电流的大小和单片机的什么能力挂钩呢

网友F:
我们如何减小灌电流对单片机的伤害呢

网友G:
如何避免大的灌电流的产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