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0口为什么需要上拉电阻

楼主(2023-07-16):
51单片机P0口做输入口时需要先写一并且外接上拉电阻,是这样的吗?

51单片机P0口做输入口时需要先写1即可,外部不需要上拉电阻。其实,单片机上电复位时,P0已全部为置1状态,就可以直接读输入状态了。只有输出过低电平,再读输入状态时需先写1。否则,P0口从未输出过低电平,也不需要先写1就可以读。即便是先写1,对读输入状态没有影响。

为什么51单片机要接上拉电阻

其实,这个问题也只限于传统的51单片机,如8031,AT89C51。
因为P0口,是为了扩展外部存储器时,用作数据线的,因此内部作了准双向口,即是开漏输出的,就不能有上拉电阻。
但是,当P0口作为I/O口使用时,就必须在外部加上拉电阻,这样才能有高电平输出。
而其余的P1,P·2,P3在内部已经加了上拉电阻了,所以,在外部就不用再加了。
新型的STC单片机在P0口内部也加了上拉电阻了,在外部用不用加了,方便多了。

单片机中P0口作为输出为什么要上拉电阻?

上拉电阻就是从电源高电平引出的电阻接到输出。P0口作为IO口输出的时候时输出低电平为0输出高电平为高组态(并非5V,相当于悬空状态)。也就是说PO口不能真正的输出高电平,给所接的负载提供电流,因此必须接上拉电阻(一电阻连接到VCC),由电源通过这个上拉电阻给负载提供电流。

由于P0口内部没有上拉电阻,是开漏的,不管它的驱动能力多大,相当于它是没有电源的,需要外部的电路提供,绝大多数情况下P0口是必需加上拉电阻的。

网友A:
P0 口不能真正的输出高电平,给所接的负载提供电流,因此必须接上拉电阻

网友B:
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上拉电阻阻值。

网友C:
P0是开漏输出的,当输出高电平时,是无输出的,需要用上拉电阻才能拉成高电平。

网友B:
上拉电阻的作用是提供引脚一个默认的高电平状态,以确保引脚在没有外部输入信号时处于稳定状态

网友D:
P0口内部没有上拉电阻,是开漏的

网友E:
上拉电阻还可以防止由于外部电路的影响而导致的输入电平的变化,从而使p0口的输入电平更加可靠。

网友F:
P0输出高电平时,由于内部结构,只能输出高阻态。所以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G:
感觉可能是因为它本身没有内置的上拉电阻吧

网友H:
单片机灌电流的能力很强,但拉电流能力不强

网友I:
因为51单片机p0口本身是没有配置内置的上拉电阻的

网友J:
可以增强P0口的驱动能力。

网友K:
P0口内部不带上拉电阻

网友L:
p0口需要上拉电阻的原因是为了增强其输入电平的稳定性。

网友M:
如果不是因为它本身没有上拉电阻 那么就是自己的上拉能力不够

网友N:
那个年代的老单片机哪里有那么多的输出方式啊

网友O:
如果本身p0是开漏输出 那么我们认为加入上拉电阻就可以改变它的模式了吗

网友P:
使用习惯了现在的单片机 再使用老单片机 感觉很多都比较不方便了

网友Q:
51单片机现在还用的多吗?

网友R:
新定义也不是8位单片机啊

网友S:
开漏输出啊,不接负载接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