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5 调试使用printf输出

楼主(2023-07-15):
第一步:建立好工程;

第二步:打开Operation

第三步:点击C/C++选项

第四步:在Define中输入:DEBUG_ENABLE_SEMIHOST,在程序中添加 printf("Hello World\n");语句

第五步:下载程序,使用Debug进行调试

第六步:在View中新建UART输出窗体

第七步:结果显示

网友A:
不错,简洁明了

网友B:
keil中printf语句输出的结果在哪

网友C:
在调试中打开“Watch”窗口,并在其中输入需要输出的变量名或字符串。然后,在“Expressions”窗口中输入printf函数的格式化字符串,并在其中输入需要输出的变量或字符串。最后,点击“Evaluate”按钮,即可在“Watch”窗口中看到输出的结果。

网友D:
keil 中printf 函数怎么用

网友E:
在Keil5中,需要配置串口才能正确地接收和显示输出。

网友F:
在Keil5中,可以使用printf函数来在调试中输出数据。

网友G:
keil中的printf()函数输出目标是串口0 ,所以在使用printf 之前要做一下串口0的基本设置才能打印输出

网友H:
可以通过在printf语句中添加格式控制符来输出不同类型的数据,例如%d表示输出整数,%f表示输出浮点数等。

网友I:
printf函数会将输出发送到串口

网友J:
在keil中使用printf()函数的要点 在keil中printf默认是向串口中发送数据的,所以,如果应用该函数,必须先初始化串口,否则可能引起死机的情况,并且在printf之前应该先将TI置位

网友K:
在Keil5中,可以通过在项目中添加printf库文件来使用printf函数。具体方法是,在项目中右键单击,选择“Add New Item”,然后选择“C/C++ Item”,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stdio.h”,并勾选“Include in Project”,最后点击“OK”按钮。这样就可以在项目中添加printf库文件了。

网友L:
在生产代码中应避免过多地使用printf。在调试结束后,务必将printf语句删除或注释掉,以避免对正常运行的代码产生不必要的影响。

网友M:
keil c51仿真时,怎样使用printf函数输出一个两位16进制数?

网友N:
在代码中使用printf函数需要包含stdio.h头文件,并在需要输出数据的地方调用printf函数。

网友O:
使用printf进行调试输出会导致一定的性能损失

网友P:
已经配置了正确的UART串口连接。 需要将MCU的UART引脚连接到PC上,并设置正确的波特率和其他参数。

网友N:
printf函数是C语言标准库中的一个输出函数,可以用于在控制台输出文本、变量值等信息。调试模式。

网友Q(2023-08-15):
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