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电子稳速

楼主(2023-07-15):
据说,它就是用于收录机及随身听的 电子稳速电路。
就是那个监控反电势的「负输出阻抗」稳压器,跟一般稳压器一样,只有负反馈。

xch
一个电桥,平衡了电机内阻,负反馈了感应电动势,二极管导通电压做参考且做了温度补偿。

楼主:
总觉着,这电路的主控管是不是NPN才对?!
两只互补管这样接,是闩锁拓扑,要么是个双稳态,要么就干脆不开通。

楼主:
如果一切元件皆理想,参数设定亦合适,正反馈电路理论上可进入 随遇平衡  状态。
这状态,姑名之为 准闩锁现像,是再生跟自激的分水岭,任何时候,电路都处于 浮锁状态,不能自动,却可不费吹灰之力地拨弄,所以,处于这状态的系统,理论上是可控的,但此电路能做到吗?!

网友A:
我1985年开始玩磁带机芯,对电机稳速电路非常熟悉,楼主的电路原理上没有问题,但是零件参数要小心设计。
电机等效一个反电动势和一个电阻的串联,电路力求控制反电动势不变(实际有一点点的变化,因为要反馈处理)。
现在根据其原理可以轻易的用MCU的ADC+PWM通过PID来做这个稳速处理,效率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985年开始玩磁带机芯,对电机稳速电路非常熟悉,楼主的电路原理上没有问题,但是零件参数要小心设计。
...

这反馈,跟普通稳压器一样,是负反馈。
把电动机的反电势揪出来的方法,是解耦。
解耦的环节及整个稳速电路的架构,完全没有插入负阻元器件或添加负阻变换区块。

楼主(2024-11-01):
对电动机反电势的解耦,完全没有引进
负阻元件、NIC电路或正反馈  等措施,这是理解 电子稳速 所必须记住的关键!
我怀疑,日本YAMAHA那个以「负输出阻抗」为卖点,名为YST的有源伺服超低频音箱,用的就是类似这种 电子稳速 的方案。

网友B(2024-12-04):
不止负反馈,还有电流正反馈来抵消输出扭矩变化时补偿转子线圈直流电阻的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