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基于N32L43x的PWM互补输出功能

楼主(2023-07-16):
选择PWM互补输出的通道CH1和CH1N

楼主:
GPIO口对应的功能配置

楼主:
定时器TIM1的PWM输出配置

楼主:
功能测试代码及波形图

8K}V70)V2SIAR%_9C65HH$Y.png (26.7 KB )

PWM输出波形图

PWM输出波形图

楼主:
参考代码

参考代码

网友A:
可以使用两个不同的通道进行互补输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两个不同的通道进行互补输出吗

我觉得如果配置得当的话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如果修改占空比的话 会出现不协调的现象吗

网友D:
可以使用不同的定时器进行这种操作吗

网友E:
这种情况下需要把io引脚配置成什么模式呢

网友F:
可以使用定时器的通道一和通道二吗 还是说必须用这种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