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A0的timer6用内部事件触发不能输出PWM的问题

楼主(2023-07-16):
我用Timer6-1的计数器溢出作为硬件触发事件,然后用这个硬件触发事件作为Timer6-2的计数时钟,驱动Timer6-2来实现PWM的输出。发现PWM引脚不输出信号,但是如果不使用硬件触发信号作为时钟的话就可以正常输出脉冲。观察寄存器2个定时器的计数值都在正常的刷新,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为啥要用两个定时器输出PWM波?

网友B:
用定时器输出PWM是需要配置输出引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