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国产单片机] 请教:辉芒微三合一,那个外接电源EXVDD能接最高多大电压?

楼主(2023-07-16):
辉芒微三合一,那个外接电源EXVDD能接最高多大电压?
有人用过吗,官网说明书没写参数,真是奇怪。

网友A:
找代理啊,比如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代理啊,比如我

那外接电源EXVDD能接最高多大电压呢?请教一下

楼主:
谢了,还好我没接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外接电源EXVDD能接最高多大电压呢?请教一下

5V。
二姨说“5V”这两个字太短了,所以才有后面这段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