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设计后期检查的几大要素

楼主(2023-07-16):
第一:元件封装。如果是自己画的封装,在布局前一定要检查一次,如果时间充足PCB后再检查。充足检查焊盘、过孔大小及间距,以及本体的大小,保证器件能顺利焊接。

第二:器件布局。器件是否离板边很近,去耦电容是否就近放置,同一功能的电器是否放在一起,接插件的方向是否放反?

第三:布线:敏感电路附近,是否有高速信号,时钟,模拟电路,复位电路等,高速信号的线与线之间的距离是否合理?差分及等长线是否都做完了?高速信号一定要注意GND回流,一般来说,当信号>5G时要考虑换层过孔旁要有加流地孔。数字信号与模似电路是否完隔离

第四:EMC及信号完整性。当高速信号过长时,我们最好在未端,接一个匹配电阻,输入信号并接小电容时,靠进接口外放置一个PF小电容。不能太大,否则会影响信号完整性。

第五:丝印调整:板名,公司**,时间,接口标示,器件丝印方向及位置。

第六点:mark点。mark点一盘放置在pcb的长边上并且要离边5mm,当小于这个5mm可以考虑加工艺边。

网友A:
安装孔一定要检查好,安装孔位置和大小事往往容易忽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