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fpga开发16bit pwm方案

楼主(2023-07-16):
我有一个项目需要做用到32路16bit PWM控制输出0-1000.0uS,时间精度0.1uS的FPGA方案,周期和占空比通过外挂MCU计定,串口并口都可以,MCU部份我自己搞定。哪位大夹有做过相近的方案可以联系我!谢谢!

可以去21外包找人,肯定是要花钱滴。

网友A:
写上预算、交付方式,联系你的人就多了

网友B:
一个计数器加十六个比较器寄存器。
定频单比较点的算法:   异或比较,相等点置高,溢出点清为低。

如果完全要防止死区,被比较值的load要加一级溢出瞬间写入的wr信号同步。

网友C:
楼主,用现成的MCU可以吗?
STC8G2K64S4,45路15位PWM,满足你的要求,我用 过比较多。
1000.0uS,时间精度0.1uS,普通晶振就可以满足。

网友D:
FPGA随便整

网友E:
这个用FPGA或CPLD或MCU都可以

网友F:
这个时间范围用mcu实现很轻松了,为啥要用fpga

网友G:
这个要求不高嘛,mcu的io够就用mcu做吧,不够就外挂个cpld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