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想问一下180°舵机pwm控制,脉冲0.5ms~1.5ms能转动,但是1.5ms到2.5ms不能转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7-17):
想问一下180°舵机pwm控制,脉冲0.5ms~1.5ms能转动,但是1.5ms到2.5ms不能转动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要根据舵机实际情况对应的脉宽来

网友B(2023-08-18):
因为你给的信号不符合舵机的需要的

网友C:
你的脉冲宽度不对呗

网友D:
可以看看你的舵机需要的脉冲是多少范围啊

网友E:
1.5ms的话估计是好使吧,大于就不好使了是吧

网友F:
查查舵机的手册就好了,看看驱动的需求是啥

网友G:
感觉是因为你的脉宽变宽了,导致的问题

网友H:
我之前遇到过,因为电机的驱动频率是有范围的,要是范围没对上,怎么都不好使的

网友I:
那你就换回脉冲0.5ms~1.5ms呗,既然好使的话

网友J:
我觉得是因为你的脉冲变大了,导致舵机识别不到了吧

网友K:
舵机也是需要在范围内工作的,你这1.5ms2.5ms估计是超了舵机的范围了

网友L:
是不是脉宽的问题啊

网友M(2023-10-21):
电机的驱动频率是有范围的,范围没对上怎么都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