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STM32WL 没有硬件浮点,怎么添加DSP库,编译报错“uses VFP register arguments”

楼主(2023-07-17):
STM32WL添加DSP库后用IDE编译报错“uses VFP register arguments”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查一下你添加的DSP库是不是硬件的库

网友B:
你添加DSP库要跟你所用的芯片匹配,什么内核的、核内是否有硬件浮点单元、

芯片所选用的内存存储大小端格式。

现在WL内置两个核,M4 和 M0+,未配备FPU单元。

你的DSP相关程序基于哪个核来运行,选择支持相应核的Dsp库。

若你的程序基于M4核运行,你应添加arm_cortexM4l_math.lib库,它基于M4核、

支持小端模式、无硬件FPU

网友C:
是不是DSP库选的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