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内存占用问题。incl. Generated 是哪里占用的内存空间323768

楼主(2023-07-17):
用CubeMX生成一个空的STM32WL工程(keil的),内存就被占用32768.是谁占用的?怎么调整?

网友A:
这个应该节省不了吧

网友B(2023-08-18):
这调整不了,除非你优化固件库哈

网友C:
这是因为用的HAL,导致的库占用的

网友D:
ZI是不是全局变量导致的?

网友E:
看你代码怎么定义的呗

网友F:
一般来说没必要优化,现在的MCU存储都很大了

网友G:
我是不建议用WL这种方案的,我觉得模块+MCU的方式更好一些

网友H:
ZI好像就是定义的变量吧

网友I:
ZI-data(Zero Initialize) 没有初始化的可读写变量的大小。你可以看看你的变量怎么定义的

网友J:
才占用多少啊,就这么点,直接忽略呗

网友K:
交叉调用产生的吧

网友I:
我觉得你不用在意这点存储吧

网友L(2023-10-21):
没必要优化,现在的MCU存储都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