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输入捕获模式下, TIM_ICSelection的值选择不解,盼求解

楼主(2023-07-17):
我用固件库3.5开发的,再用stm32的通用定时器,用于编码器读取时,有一句代码: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然后去看了缺省值的各个参数的具体值,其中对TIM_ICSelection填入的参数是TIM_ICSelection_DirectTI不是很懂,看pdf文档中有说明:

但是我没怎么看懂,求个大神,能不能给我详细点解释一下呀,这句话是不是等于寄存器操作时候的这两句代码:

        TIM2->CCER |= 0<<1;                  //IC1不反向
        TIM2->CCER |= 0<<5;           //IC2不反向

网友A:
Direct就是1-1,2-2,3-3,4-4;Indirect就是1-2,2-1,3-4,4-3。

网友B(2023-08-18):
其实你不用去研究寄存器啊,那个很麻烦的

网友C:
这个IC1,2,3,4估计是哪个引脚吧

网友D:
我也没看懂耶,他这个IC1IC2这种是干啥的?

网友E:
建议还是用cubemx配置一下比较好,比寄存器好理解多了

网友F:
定时器你想用作正交编码器的操作吗?

网友G:
我记得正点原子应该是有这方面的教程的吧

网友H: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啊?

网友I:
你得找个这个定时器的demo试试才行

网友J:
你这不是有描述么,就按照你的描述来呗

网友K:
你可以先填上试试,如果不对,再反回来呗

网友L:
搞不懂,直接cubeMX配置呗

网友M(2023-10-21):
直接用cubemx配置比较好吧,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