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Keil4中颖单片机调试不正常怎么解决

楼主(2023-07-17):
问题:中颖单片机调试不正常,不按顺序走,乱跳。在keil4中尝试新建工程,发现中颖单片机的库找不到了,可能是安装其他库的时候出错了。卸载中颖库,双击,先卸载,再重新安装在C:\keil中。安装完之后,会多出框中的文件。重新在Keil4中新建工程,发现有库了。再打开原来工程,发现可以看到单片机了,也可以正常调试了。...

网友A(2023-08-20):
你提到在调试中出现了中颖单片机不按顺序走、乱跳的问题。通过重新安装库和重新建立工程,问题好像得到了解决。然而,你的描述中并没有明确说明问题的根本原因。你认为是安装其他库导致问题,但这是否是唯一可能的原因?另外,你可以进一步描述一下在调试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和问题表现吗?

网友B:
你的经验分享是有价值的,因为遇到单片机调试不正常的问题是常见的情况,重新安装库和重建工程的确可以解决问题,但可能仍然存在一些潜在的因素。

问题可能源自于硬件连接、代码问题、工程配置或者其他环境因素。

值得进一步检查问题的根本原因,以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在调试过程中,详细记录问题表现和解决步骤,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类似的情况。

如果问题再次出现,建议您可以尝试逐步排查,从硬件、软件到环境等方面综合考虑。

最终能总结出具体的原因, 不要对待技术模棱两可的学习,这样模糊学习法对您未来的发展影响不好。

网友C(2023-09-28):
应该是库文件安装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经验分享是有价值的,因为遇到单片机调试不正常的问题是常见的情况,重新安装库和重建工程的确可以解决 ...

确实是很好的经验总结,抓住事物的本质才能深入了解

网友D:
检查文件是否已添加到工程中

网友E:
建议楼主换个电脑测试一下,可能是软件系统导致的问题

网友F:
楼主是用哪一款MCU都跑飞卡死嘛

网友G(2023-10-28):
楼主这个问题真因找到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