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单片机进入低功耗后串口收发不正常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3-07-17):
单片机进入低功耗后串口收发不正常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进低功耗会关闭串口的时钟吧,那串口就停止了

网友B:
应该是进低功耗关闭了串口时钟

网友:
虽然我用的不是串口,但是好像确实是低功耗对mcu准确运行有很大的影响;具体因为啥不知道,就像上面楼主说的,可能是关闭了哪些东西;

网友C(2024-03-11):
配置问题

网友D: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E: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F:
缓冲区溢出

网友G:
进入低功耗外设时钟都停了,串口肯定不发送了

网友H:
今日低功耗没有唤醒肯定不能收发啊

网友I:
是不是关掉了啊

网友J(2025-06-28):
单片机进入低功耗后串口收发异常,通常与功耗模式下外设时钟、电源管理及中断配置相关:
时钟关闭:低功耗模式(如睡眠、停机)常关闭外设时钟(如 USART 时钟),导致串口模块无法工作。需在进入低功耗前保留串口时钟使能(如配置 RCC 寄存器),或通过唤醒机制重新开启时钟。
电源域控制:部分单片机外设位于独立电源域(如 VDDIO),低功耗时若电源域被断电,串口硬件失效。需确保串口电源域保持供电,或通过电源管理寄存器(如 PWR_CR)配置唤醒时自动恢复供电。
中断配置错误:低功耗模式依赖中断唤醒(如 USART 接收中断),若未正确使能中断(如 NVIC 未开启串口中断)、或中断优先级设置过低,会导致无法唤醒 CPU 处理数据,进而收发异常。
引脚状态问题:串口引脚(TX/RX)在低功耗时若未配置为唤醒源或保持输入输出模式,可能进入高阻态,需将引脚设为 “唤醒时保持功能”(如 STM32 的 GPIO 唤醒配置)。

网友K:
可能是低功耗模式下,单片机的时钟频率降低,导致串口通信速率不匹配。检查一下串口配置,确保波特率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