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请问在配置中颖51单片机的串口时要先把RXD和TXD设成输入吗?

楼主(2023-07-17):
请问在配置中颖51单片机的串口时,要先把RXD和TXD设成输入吗

网友A(2024-03-04):
这个存在io初始化和串口初始化的顺序问题吗

网友B:
不是应该设置复用吗

网友C:
当然不行 一个输入一个输出,而且输出还有一些模式进行选择

网友D:
当然不能这样配置了  建议楼主看一下官网代码

网友E:
发送 引脚要配置成输出模式 接收引脚是输入模式

网友F:
即便是输出模式也有好几种可以选择吧

网友G:
这俩引脚应该是一个是输入口一个是输出口啊

网友H:
两个不能都是输入啊

楼主:
不需要吧,在初始化串口之前,这些引脚通常已经处于正确的配置状态。

网友I:
MCU上电状态,均是默认高组态,传统TXD因为是信号输出,建议IO输入输出配置时,设置为输出 H, RXD IO设置输入,引脚状态仍然为H
然后再进行串口 配置,希望可以帮助到你。有兴趣来可以来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探讨,SF

网友J:
一个输入一个输出才行吧

网友K:
不是设置为复用吗

网友L:
51好像不分复用啊

网友M(2026-05-22):
配置中颖 SH79F 系列串口,RXD 必须设为输入模式,TXD 设为推挽输出。串口初始化先配置引脚方向,再设波特率、工作模式与中断。未设 RXD 为输入会接收异常、数据错乱。无需额外浮空配置,完成引脚定义后再开启串口收发,即可正常通信。

网友N:
在初始化串口之前,确实需要将RXD和TXD引脚配置正确。RXD作为输入,TXD作为输出,这是串口通信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