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芯片BOOTRST复位后所有 IOMUX 引脚片的初始状态

楼主(2023-07-17):
BOOTRST 之后所有数字 IO 的 IOMUX 引脚片的初始状态如下:
• 外设功能选择字段 (PF) 被清零(未选择外设功能)并且外设连接 (PC) 和输入使能状态被清零(禁用)
• 反转逻辑被禁用
• 高阻态输出高电平模式被禁用
• 上拉/下拉电阻(如果存在)被禁用
• 输入迟滞控制(如果存在)被禁用以降低功耗
• 驱动强度控制(如果存在)复位
• 唤醒逻辑(如果存在)被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