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内部参考电压到外设的接口通道

楼主:
VREF 至 ADC
ADC 外设可以利用内部可配置基准或使用 ADC MEMCTL 寄存器中 VRSEL 控制位的外部基准。

可以通过 MEMCTL 寄存器中的 VRSEL 位来配置 ADC 电压基准 (VR+)。可以选择不同的基准源在不同的通道上
进行转换。有三个选项可用于为 ADC 提供基准电压:
1. 通过 VREF+/- 引脚为 ADC 提供外部基准
2. MCU 电源电压 (VDD)
3. 可配置的 1.4V 和 2.5V 内部基准电压 (VREF)
为 ADC 提供外部基准时,VREF+ 引脚应通过适当的去耦电路连接到基准源,VREF- 引脚应接地。
内部基准 (VREF) 是用于 ADC 外设的专用电压基准模块,不需要外部去耦电路即可运行。为 ADC 提供内部基准
作为基准时,最大 ADC 采样率限制为 ~200ksps。

VREF 至 COMP
比较器外设可以通过 CTL2 寄存器中的 REFSRC 控制位来利用外部基准。

VREF 至 OPA
OPA 外设可利用外部基准,使用 CFG 寄存器中的 PSEL 控制位在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子上设置电压偏置。

网友A(2023-08-11):
外部参考电压是不是可以和供电电压一个电压等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部参考电压是不是可以和供电电压一个电压等级啊

理论上是可以的 只要不高于供电电压就行

网友C:
可以把内部参考电压引出来分压使用吗

网友D:
adc采样频率收到采集通道的制约吗

网友E:
可以在ad转换的过程中更改基准电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内部参考电压引出来分压使用吗

可以 但是必须要考虑阻抗的问题 要不然电压不稳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在ad转换的过程中更改基准电压吗

肯定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切换基准电压的稳定时间,不然就会出现读数不准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大 ADC 采样率限制为 ~200ksps?

无opa的采样时间是62.5ns,算下来的话是16M,但实际肯定达不到这么高的。
有opa的采样时间是,增益32的情况下,速度可以达到1.5us,也就是666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