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除频点信号

楼主(2023-07-17):
运放输出发声改频点很容易被放大输出,怀疑是自激了,怎么把该频点信号滤除或者降下来呢?

放大器我的软肋,静等大神分析。

网友A:
上电路啊

楼主:
已增加电路图

网友A:
电路看着不像是会自激的样子,双通道同时测一下Vin与两个运放的Vout.

网友B:
不是工程实际电路吧。电路图上的非标电阻实际那里有。为了发贴编撰的电路,是不是用滤波器工具软件设计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工程实际电路吧。电路图上的非标电阻实际那里有。为了发贴编撰的电路,是不是用滤波器工具软件设计的电 ...

是用软件仿真后,再搭的实际电路测试,电阻值有些微小差别

楼主:
各位是咪头离喇叭太近,导致回传运放输出饱和啸叫

这个是声音正反馈。用带通滤波器没用。需要用带阻滤波器。这种情况最好是改变机械结构、改变咪头、喇叭位置或指向性。从机械结构入手是正途,才能治本。滤波是治标,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楼主:
有个疑问,运放输出端接耦合4.7uF电容后再接到喇叭。喇叭的另一端接地。为什么在喇叭两端抓到交流波形会有低于0的负波形,我这个运放是单电源供电。出现负波形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C:
直流被电容隔掉了

楼主:
蓝色为电容C2前端对地信号,黄色为电容C2后端对地信号(即喇叭两端信号)。问题已经弄清楚了,跟各位分享下。过程如下,当喇叭前端的经过电容C2耦合隔离直流后,因为电容C2两端电压不能突变,1.5V被隔离掉,所以电容C2后端的电压必定比前端差1.5V。当前端为0V时,电容C2为了保持1.5V压差,则电容C2后端出现负压1.5V来维持电容稳定(电容C2前端在稳态下一定比后端多1.5V的直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