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A] 【STM32WBA52CG测评】评测一 无线beacon

楼主(2023-07-17):
评测一 无线beacon
        STM32的蓝牙SoC迭代到第3代,如下表:
编号
系列
核心
BlueNRG
Cortex-M0+
STM32WB
Cortex-M4Cortex-M0+
STM32WBA
Cotex-M33
一、板子构成
     由于STM32WBA52CG和同出的STM32U5一样是新出的芯片系列,配备有PSALevel 3和SESIP Level 3安全标准认证,板子由射频模块MB1863A和底板MB1801B组成,具体封装看不到由于有屏蔽罩在上面。射频模块CN3是MIPI10/STDC14引出虚拟串口和调试口,最上面有板载蛇形PCB天线,射频基带输出集成有balun减少原件数,通过匹配网络TX输出GFSK调制信号或者RX感应形成接收电流,经过PA和LNA进入PHY来逐层剥离帧头帧尾到应用层处理逻辑信号,经典蓝牙内部还有射频开关、多级滤波器等,规格书说支持蓝牙5.3,应该也只是GATT缓冲、扩展广播、通道选择CSA#2等feature,具体见SDK下的Release_Notes.html说明,全面支持蓝牙5.3并向下兼容很少厂家能做到:
1 母版和射频板landscape
背面则是两颗LDOU3U4)和ST-link模块组成,其中ST-Link是由自家STM32F723IEK6充当。
2 背面两颗电源LDOST-link
正因为新芯片,所以例程里用我手头EWARMIAR9.20.1版本)打开工程后device里依旧找不到该系列,就安装了最新版IAR9.40.1才识别出来
3 IAR9.20找不到新型号STM32WBA
二、beacon
        Beaconibeaconeddystone两种,而后者又有4种见下表,原理和包结构就不过多解析,详见规范:
类型
帧类型
Eddystone-UID
0x00
Eddystone-URL
0x10
Eddystone-TLM
0x20
Eddystone-EID
0x30
Beacon例程默认是URL,每种帧格式都不一样,具体可看源码,切换通过app_config.hCFG_BEACON_TYPE宏实现,可以看到暂不支持Eddystone-EID。而其中Ble_Hci_Gap_Gatt_Init接口通过表项形式进行设置。MAC地址可通过
aci_hal_write_config_data接口查表来设置:
4 URLPhysical web项目)beacon广播

网友A(2024-01-12):
Beacon 是建立在低功耗蓝牙协议基础上的一种广播协议,其工作方式是,配备有低功耗蓝牙(BLE)通信功能的设备使用BLE技术向周围发送自己特有的ID,接收到该ID的应用软件会根据该ID采取一些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