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介绍CW32L052优秀的外设功能UART空闲定时器

楼主(2023-07-17):
#申请原创# #有奖活动#@21小跑堂
串口作为单片机开发的一个常用的外设,应用范围非常广。大部分时候,串口需要接收处理的数据长度是不定的。常见的有几种实现方式:一种是通过固定的帧头+帧尾来来判断;
二是通过串口空闲中断来判断,但是串口空闲中断往往在实际的项目应用中,对不同的波特率会出现不稳定的现象;
三是通过串口中断+定时器来实现,这种方式可以跟据具体的应用需求来定义空闲检测的时间,稳定可靠,但是这需要占用MCU的一个定时器。
这里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武汉芯源的CW32L052这款芯片,CW32L052在UART外设中增加了一个定时器,初始化其定时器简单,对于实现不定长接收非常之方便。在我了解的UART外设中,是最好用的一个功能!
在其的用户手册中描述了其功能如下:

下面介绍一下如何使用这个功能:
1. 串口初始化,我们按照常规的使能UART1的时钟,以及使用PF04、PF05的GPIO时钟,获取系统钟实,以及配置波特率为115200;同时使能串口空闲计时器,配置串口接收中断以及空闲计时器的中断(缺一不可),同时我们装载ARR值(这个ARR值,最起先与CW沟通,技术解读为UCLK,我经过设置后感要比计算中的慢,待与官方沟通后,技术及时进行了确认,延时时间为ARR+1/波特率,单位时间为秒,这里为CW的技术支持点个赞)。
初始化代码如下:
void uart1_init(void)
{
        uint32_t PCLK_Freq;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ure = {0};
        /* 开始 PF端口时钟 */
        __RCC_GPIOF_CLK_ENABLE();

        /* 使用UART1 时钟 */
        __RCC_UART1_CLK_ENABLE();

        /* 复用GPIOF04-05 */
        PF04_AFx_UART1TXD();
        PF05_AFx_UART1RXD();

        /*  初始化TX IO */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CW_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RX IO */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NPUT_PULLUP;
        GPIO_Init(CW_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计算串口输入时钟频率 */
        PCLK_Freq = SystemCoreClock >> pow2_table[CW_SYSCTRL->CR0_f.HCLKPRS];
        PCLK_Freq >>= pow2_table[CW_SYSCTRL->CR0_f.PCLKPRS];

        /* 配置串口信息 */
        UART_InitStructure.UART_BaudRate = 115200;
        UART_InitStructure.UART_Over = UART_Over_16;
        UART_InitStructure.UART_Source = UART_Source_PCLK;
        UART_InitStructure.UART_UclkFreq = PCLK_Freq;
        UART_InitStructure.UART_StartBit = UART_StartBit_FE;
        UART_InitStructure.UART_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_InitStructure.UART_Parity = UART_Parity_No;
        UART_InitStructure.U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ART_InitStructure.UART_Mode = UART_Mode_Rx | UART_Mode_Tx ;

        UART_Init(CW_UART1, &UART_InitStructure);

        CW_UART1->CR2_f.TIMCR = 0x03; //接收空闲检测模式
         /* 重装ARR */
        CW_UART1->TIMARR_f.TIMARR = 8000;  /* 重载值为 PCLK_Freq 8M 即8000 000/8000 = 1khz 等待时间为1ms */
        /* 使能 UART中断 */
        NVIC_SetPriority(UART1_IRQn, 0);
        NVIC_EnableIRQ(UART1_IRQn);

        CW_UART1->IER_f.RC = 1;     //使能接收中断
        CW_UART1->IER_f.TIMOV = 1;  //打开定时器中断

}

2. 中断接收函数,在中断接收中,如果我们检测为接收中断,则把接收的字符放到接收数组中,如果检测到的为定时器超时,则更新接收空闲标志。并且重新使能串口超时接收位。(在这里要特别的注明一下,空闲检测位使能,与串口中断使用位不同,我试验后需要每一次都要启用)。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funcation handles UART1
*/

uint8_t uart1_rx_buff[UART1_RX_MAXLEN] = {0};
uint8_t uart1_rx_cnt = 0;
uint8_t uart1_rx_state = 0;

void UART1_UART4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
    if(UART_GetITStatus(CW_UART1, UART_IT_RC) != RESET)
    {
                                if(uart1_rx_cnt<UART1_RX_MAXLEN)
                                {
                                        uart1_rx_buff[uart1_rx_cnt] = UART_ReceiveData_8bit(CW_UART1);
                                        uart1_rx_cnt++;
                                }else {
                                        uart1_rx_cnt = 0;
                                        uart1_rx_buff[uart1_rx_cnt] = UART_ReceiveData_8bit(CW_UART1);
                                        uart1_rx_cnt++;
                                }

        UART_ClearITPendingBit(CW_UART1, UART_IT_RC);
    }
                if(CW_UART1->ISR_f.TIMOV == 1)
                {
                        uart1_rx_state = 1;
                        CW_UART1->ICR_f.TIMOV = 0;    //清除定时器中断
                        CW_UART1->CR2_f.TIMCR = 0x03; //使能接收空闲检测模式
                }
    /* USER CODE END */
}

3. 在主程序中我们编写测试函数如下,检测空闲接收位,如果检测到了则打印出接收的数据。
int32_t main(void)
{
                uart1_init();

                UART_SendString(CW_UART1, "start\r\n");

    while(1)
    {
                        if(uart1_rx_state == 1)
                        {
                                uart1_rx_state = 0;
                                uart1_rx_cnt = 0;
                                UART_SendString(CW_UART1,uart1_rx_buff);
                                UART_SendString(CW_UART1, "\r\n");
                                memset(uart1_rx_buff, 0, UART1_RX_MAXLEN);

                        }
    }

}

【实验效果】可以接收不定长的数据,我们打开终串终端,如期实现如下效果:

【讨论】
串口空闲检测定时器配置简单方便,可以应用到多个超时检测的场景,比如AT指令中需要长时间等待串口响应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装载空闲ARR的数时来实现延时,而不需要使用阻塞式的延时函数。
【建议】
1. CW32l052_uart库函数中没有更新定时器超时的中断标志,需要用寄器来操作。
2. 在手户手册中还没有详细的对串口定时器的中断如何设置的流程,用户理解起来不是很好。
3. 串口空闲计时器的位在每次进入中断后需要重新写入,感觉不是很方便,能不能象串口接收中断RC位一样,写入一次就可以了,需要停止时清除该位即可。
3. 建议在下一版的用户手册中,详细的介绍如何使用这个优秀的UART空闲检测定时器,使得用户及时掌握使用方法。

网友A(点评):
优秀的UART空闲定时器,解决不定长数据的接受问题,使不定长数据的接受变得更为简单高效

网友B:
空闲定时器是一个专用的定时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闲定时器是一个专用的定时器吗

他这个是串口模块时面的一个定时器。

网友C:
很多模块都有空闲定时器吗?还是说只有串口有空闲定时器啊

网友D:
空闲定时器的定时时长是根据什么来的呢

网友E(点评):
设置控制寄存器UARTx_CR2的TIMCR位域为0x3,定时器工作于接收空闲检测模式,检测空闲时间为(TIMARR+1)/fBaudRate。

网友F:
空闲定时器是不是可以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呢

网友G:
可以非常灵活的设置等待时间了

网友H:
L083好像沒有這個功能?

网友I:
空闲定时器是最近才有的功能定时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模块都有空闲定时器吗?

好象定时器,目前我只看到CW32L052有,其他的都是产生空闲中断。

网友J:
空闲中断本身也是计时,只是时间固定的而已。

网友H:
看着L083应该是比较厉害的片子呀,主频,内存的,咋功能还少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着L083应该是比较厉害的片子呀,主频,内存的,咋功能还少一些呢

L052是后面出的,L083可以用定时器做一个。

网友K(2023-08-26):
串口收发基本就用板子自带的串口

网友L:
直接按照标准库函数进行调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B:
空闲定时器是一个专用的定时器吗

应该是一个专用的定时器

网友N:
使用过固定的帧头+帧尾来来判断有时会存在误判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使用过固定的帧头+帧尾来来判断有时会存在误判的情况

对的,但是在固定长度的场景还是可以的,比如485modebus就可以。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