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TL431做了一个输入电压监控的电路,如何才能在大于36V的环境中使用?

楼主:
如题,使用TL431做了一个输入电压监控的电路,如何才能在大于36V的环境中使用?TL431的KA之间内阻好像很大,串联电阻分压不行啊~~

网友A(点评):
这个电路设计有问题。431 不能彻底关断,R11上有个残余电压使得Q1B 导通。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目前测量还可以啊,你意思是TL431在截止状态,KA之间又漏电流吗

网友B(2023-07-17):
加三极管共基极电路,基极接12V左右(可由输入经电阻分压得到),CE串入TL431的K脚.

网友C:
用稳压二极管输出一个电压给TL431,比如12V,用一个1N5551来驱动MOSFET,120V我都驱动过。

网友D:
在431下面垫一支稳压管,就可以提高到稳压值以上

网友E:
需要增加固定直流电源VCC,并且,VCC电压大于被监控的的电压。如下图中的V1,V2. 选取VCC为40V或更高。
图中,输入不小于36V时Q1导通;输入不大于35V时,Q1不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431下面垫一支稳压管,就可以提高到稳压值以上

嗯嗯,谢谢,那串在TL431上面不一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