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大家有对网络变压器有了解的嘛?

楼主(2023-07-17):
近期正搞网络变压器相关的原理图设计,对网络变压器不太了解,有相关资料的麻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也是用互感实现的吧,感觉跟电力变压器差不多

网友B(2023-08-18):
这块也不需要你来设计啊,直接很多都是内部集成的

网友C:
网络变压器的原理图设计还是应用啊?

网友D:
我觉得你找个开发板,抄一下设计电路就可以

网友E:
你这个不用了解网络变压器,直接使用即可

网友F:
就是个两个变压器而已啊,通过耦合的方式实现

网友G:
我觉得就是起到一个隔离的作用吧,如果不考虑这个原因,是不是直接连接就行?所以是不是 不用想的太复杂?

网友H:
你想怎么了解?是知道其用途啊,还是其结构啊?

网友I:
直接当个变压器理解就好了,为了保护后级的

网友J:
给我的感觉就像线圈

网友K:
一般网络变压器应该就4组线圈,然后引出来的

网友L:
你要是做百兆的话,其实电路随便设计,都能好用

网友M:
可以当作普通变压器的吧

网友N(2023-10-21):
把它理解成一个变压器就行了,保护后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