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机吸嘴吸不上元件怎么回事?

楼主(2023-07-17):
关于贴片机吸嘴元件吸取时发生不良的原因分析如下:

首先元器件由高速运动的贴片头,从包装编带中取出,贴装到印制板上的过程中,会产生未取到、吸取后失落等几种吸取不良的故障,这些故障会造成大量元件损耗,根据我们的经验,元件吸取不良通常是由以下几种原因造成:

一,真空负压不足,当吸嘴取元件时,吸嘴处产生一定的负压,把元件吸附在吸嘴上,其判定吸嘴拾取元件是否异常一般采用负压检测方式,当负压传感器检测值在一定范围内时,机器认为吸取正常,反之认为吸取不良。在元件吸取时,真空负压应该在53.33kPa以上,这样才能有足够的真空量来吸取元件。若真空负压不足,将无法提供足够的吸力吸取元件,在使用中我们要经常检查真空负压,并定期清洗吸嘴,同时还要注意每个贴装头上的真空过滤芯的污染情况,其作用是对达到吸嘴的气源进行过滤,对污染发黑的要予以更换,以保证气流的畅通。

二,吸嘴磨损,吸嘴变形、堵塞、破损造成气压不足,导致吸不起元件,所以要定期检查吸嘴的磨损程度,对严重的予以更换。

三,供料器的影响,供料器进料不良(供料器齿轮损坏),料带孔没有卡在供料器的齿轮上,供料器下方有异物、卡簧磨损),压带盖板、弹簧及其他运行机构产生变形、锈损等,从而导致元件吸偏、立片或者吸不起器件,因此应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以免造成器件的大量浪费。

四,吸取高度的影响,理想的吸取高度是贴片机吸嘴接触到元件表面时再往下压0.05mm,若下压的深度过大,则会造成元件被压进料槽里反而取不起料。若某元件的吸取情况不好,可适当将吸取高度向上略微调整一点,例如0.05mm。作者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曾碰到过某一料台上的所有元件都出现吸取不好的情况,解决的方法是将系统参数中该料台的取料

高度适当上移一点。

五,来料问题,有些厂家生产的片式元件包装存在质量问题,如齿孔间距误差较大、纸带与塑料膜之间的粘力过大、料槽尺寸过小等都是造成元件取不起来的可能原因。

以上就是关于贴片机吸嘴元件吸取时为何发生不良的原因分析,**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

网友A(点评):
电动吸锡器有推荐吗?

网友B(点评):
换个吸嘴

网友C:
漏气了么